[电源] 修个电源板,三极管代换

楼主(2019-01-20):
请教个问题:丝印e42如何知道带不带电阻,后面20啥意思? P90120-124233(1).jpg e,c极已经短路了。可否直接用hf丝印1815代替。

网友:
居然带电阻的

网友:
贴片三极管DTC123JKA T146丝印E42
http://www.ic37.com/RECTRON/DTC12_datasheet_10875359/

网友:
小电流的,带不带应该不是太大影响吧

楼主:
谢谢各位!原因不在这个管子,但是还没有查到。

网友:
期待后续维修进展分享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