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十万火急 在线等 电磁炉不检锅

楼主(2019-01-20):
几天人很多。有些忙。不能细发帖啦。先把故障版图发上来。没有修过电磁炉不检测锅的故障。请教下都该测量那些地方。还有上面的芯片 ,和网上查的型号也不同。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网友A:
这类锅检是测量脉冲数量判断的。先检查0.3U谐振电容,如果正常,再检查同步电路。前提是5V,18V电压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类锅检是测量脉冲数量判断的。先检查0.3U谐振电容,如果正常,再检查同步电路。前提是5V,18V电压是正常 ...

谢谢 。我在看看

网友:
检查几个大电阻

网友:
再不行的话直接换板,TB上的套件,不到30块

网友:
检查几个大电阻(相同大小)

网友:
先看看故障代码和听听啥效果再说吧,凭经验,有时候快,有时候会多做无用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