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闲的没事折腾下42寸电视看下屏发白咋回事

楼主(2019-01-20):
坏有一段时间了,帮忙看下是屏问题还是逻辑板问题。开机声音正常,图像模糊发白,屏边板按着没反应,先谢了

就是这样的,

就是这情况

就是这情况

电源

电源

这个不认识

这个不认识

这个是逻辑吧,是他坏还是屏坏

这个是逻辑吧,是他坏还是屏坏

网友A:
你连电压都不会测量吗?这个哪个师傅来了也不敢直接说逻辑板还是屏有问题,都有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连电压都不会测量吗?这个哪个师傅来了也不敢直接说逻辑板还是屏有问题,都有可能。 ...

vdd19v,vgh31.vgl5.6,vcc2.1,正常吗,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vdd19v,vgh31.vgl5.6,vcc2.1,正常吗,谢谢

VGL是负压,你这电压如果在逻辑板上量的那就是屏的问题了。这样的故障一般都是VGH被拉低所致,但是你这个可能是VGH没有供到屏上,拆到边板看看如果边板两边这几个电压都正常那就继续拆出液晶屏来看有Y COF没有,有的话找点位飞线,没有的话那就只能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VGL是负压,你这电压如果在逻辑板上量的那就是屏的问题了。这样的故障一般都是VGH被拉低所致,但是你这个 ...

谢谢明天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