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给我的锂电电钻换芯

楼主(2019-01-20):
前年网购了一台锂电电钻,前几天它罢工了。经过检测是点芯的容量不足了。决定网购一批锂电芯换上。

这是原装来的锂电池

自己组的锂电池

成功使用

网友:
不知道换的什么电池,要换动力电池而非容量型电池,电池容量内阻要尽可能的一致,不然会很快再次坏掉

网友:
自己能点焊就是好

网友:
是18650电池?

网友A:
我之前也是整了一个拆机电池给电钻用,没有几天就坏了,后来换了动力电池用了几个月没有问题,动力电池容量不高。他需要大电流放电,性能不一样,你这个感觉有用不了多久电池很快就没用了

网友B:
国产力神就可以 有5c或10c 不到8块一颗  容量型的几天就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也是整了一个拆机电池给电钻用,没有几天就坏了,后来换了动力电池用了几个月没有问题,动力电池容量 ...

是力神的18650sz 5c放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国产力神就可以 有5c或10c 不到8块一颗  容量型的几天就挂了

用的次数不多,比原装的要好。原装的是zze18650

网友C(2019-03-07):
你这个电池好像和我的差不多,我的没有温度检测电阻NTC,能给个数据吗?

网友:
不是动力电池也没关系,多绑几个,我的电钻原是3个电池3串,我干脆线引出来,2并3串6个电池,现在用着很好,嫌不够多并几个好了

网友:
我用索尼的VTC6。。。真耐操。。。

楼主(2019-09-07):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电池好像和我的差不多,我的没有温度检测电阻NTC,能给个数据吗?

就这电池不用发热就没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