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配] 一个汽车发电机调节模块,拆开看看

楼主(2019-01-20):
捡到一个汽车发电机调节模块,没事拆开看看

整体是这效果,正面

正面

背面

这块是整流堆

这个是调节模块

整流管

整流管

碳刷

接口

调节模块

调节模块被砸了

拆开调节模块看看

乌漆嘛黑的

好大一堆牛屎

绝缘灌注

8个整流管,拆完可以扔垃圾堆了,哈哈

这螺丝质量还不错吧!

从网上找了一张实物图

收工了,谢谢大家

网友A:
这种二极管反向漏电流很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二极管反向漏电流很大的

汽车上它才不在乎这点漏电流了

网友B:
哪里坏了?有没有扔了?

网友:
又长见识了。谢谢楼主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哪里坏了?有没有扔了?

你还需要吗?回家找找看看尸体还在否

网友C:
汽车好喜欢用这种电刷型的,为什么不能是无刷的呢?真气愤。。

网友:
引用 网友C:
汽车好喜欢用这种电刷型的,为什么不能是无刷的呢?真气愤。。

可能像励磁调整电机那样,线圈为固定的,铁磁极处圈转,中间有点小气隙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还需要吗?回家找找看看尸体还在否

一个12v变压器配合这个充12v铅酸电池

网友:
日产和本田喜欢用日立的电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汽车好喜欢用这种电刷型的,为什么不能是无刷的呢?真气愤。。

需要用电刷给励磁线圈供电

网友D:
牛屎用途真广泛~这么个高温的地方也能上牛屎~!!!
控制部分相当重要!

网友:
一般不发电了都是调节器或者碳刷的问题。

网友(2019-03-25):
引用 楼主:
你还需要吗?回家找找看看尸体还在否

调节的是励磁电流,充电器无作用吧,可以用来给变压器整流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牛屎用途真广泛~这么个高温的地方也能上牛屎~!!!
控制部分相当重要!

此牛屎非彼牛屎。陶瓷基板,成本已经不低了,一般电路不会用的。这种是厚膜集成电路的一种工艺,方便外面灌胶。牛屎不耐用的原因是超声键合线在膨胀系数不同的时候容易断线。这里不存在这个状况。

网友:
引用 网友E:
此牛屎非彼牛屎。陶瓷基板,成本已经不低了,一般电路不会用的。这种是厚膜集成电路的一种工艺,方便外面 ...

看着白白的挺干净的···原来是陶瓷的····
想想也是··汽车配件··用量大···必须安全可靠+大规模、大量的生产····产品设、材质、用料等应是最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此牛屎非彼牛屎。陶瓷基板,成本已经不低了,一般电路不会用的。这种是厚膜集成电路的一种工艺,方便外面 ...

学习了 ,谢谢!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汽车好喜欢用这种电刷型的,为什么不能是无刷的呢?真气愤。。

定子发电输出,转子励磁,调节的是励磁电压来稳定发电机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F:
定子发电输出,转子励磁,调节的是励磁电压来稳定发电机输出

是的,碳刷励磁成本低,寿命也足够用。无刷励磁的汽车发电机有是有,但是价格贵好多,性价比不高。

网友(2021-08-19):
引用 网友C:
汽车好喜欢用这种电刷型的,为什么不能是无刷的呢?真气愤。。

无刷的,不如直接用永磁的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