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本想做一个U盘,结果吧emmc拆坏了,有没有解决办法

楼主(2019-01-20):
大神啊,第二次拆EMMC,这次把它拆坏了,芯片上的铜皮都在主板上,有没有解决办法?

网友:
没救了啊,温度不够,然后拉扯下来的

网友:
这种情况宣告医治无效吧!

网友A:
看着貌似是主板的点被拉到emmc上了呢

网友:
主板的焊盘掉了 EMMC没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着貌似是主板的点被拉到emmc上了呢

我很赞同。。。。

网友:
硬橇的吗,不过我第一次也拆坏过,只是没你的那个严重而以。

网友:
费了吧,当练手好了

网友:
先清理下emmc看看,说不定没问题

网友:
看着不像闪存掉点,把闪存焊点清理一下看看怎么样

网友:
用刀头把胶铲掉,你会发现惊喜

网友:
热风枪吹吹,把黏在芯片上的主板铜箔挂掉应该就好了。

网友:
刀头走一遍再说。
如果掉点,查下手册,看下引脚功能。然后再想办法

网友:
应该是板子上掉铜箔了,清理EMMC,看下掉是点是不是不用的点。温度不够拉下来的

网友:
这技术也就只有你了吧

网友:
emmc没事貌似该保留的没掉点

网友:
问小叮当借时间布,然后让主板返回到你没拆前的时间!!!

网友:
这种颗粒的EMMC不好植锡哦,虽然我只拆过一个并且植锡成功。。但是4GB让我没感到多大的成就感。。

网友:
温度不够啊,你不是用风枪拆的吗,要多加点焊油受热均匀才好拆。

网友:
看着右侧部分还算比较完好,EMMC左侧有上下触电的是内存部分,右侧只有四列触电的是内存,组u盘用的只是右侧部分。而且U盘部分有不少空点和电源地,即使掉了焊盘,也有可能没事,找个EMMc的脚位图对照一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