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闲了一台dell的potiplex755 咋不认USB

楼主(2019-01-20):
咋装系统呢?

Dell OptiPlex 755 BIOS
Dell OptiPlex 755 BIOS 设置

网友A:
你是系统下不认还是USB启动的时候不认?

网友:
有些主板会挑U盘主控的,换个U盘试试。无图无真相,也是帮不了什么忙的。。。。

网友:
配置,还有图都得上一下,要不咋分析

楼主:
想办法U盘装了win 10

但不启动

网友:
先确认电脑USB是好的
进BIOS里看看,看认到U盘没,认到了好说,直接设置U盘启动就好了。
没认到换U盘。
另外不会设置请上图,没图没人能帮你,谁又恰好和你一样的电脑了

网友:
进入BIOS进行相关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系统下不认还是USB启动的时候不认?

装完后启动没反应

说是无boot设备

网友:
看看硬盘文件改变没有。

网友(2023-10-17):
直接上DELL原版系统,我的P5G-MX主板就这样搞,运行稳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