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不常见尺寸的电脑电源:大水牛PC180

楼主(2019-01-20):
这个是大水牛S0203机箱的标配电源,具体型号为PC180LAA。外观如图,是长条形状的,非标尺寸。从铭牌可以看到,标称输出为180W。拆解是因为最近换了个电脑机箱并配了新的电源,才想起来把这个电源拆开看看做工,不拆不知道,一拆吓一跳啊,还好没有继续用了,要不然哪天BOOM了把电脑零件都整坏就晚了。

机箱是这个样子的,很小巧,图是京东找来的。

开壳后的样子,首先注意到的是这个电源是没有PFC电感的,难道是主动PFC电路?让我们继续看。

从市电入口处开始看。没有MOV没有热敏电阻,只有一个保险丝。而且可以看到,虽然在PCB上预留有EMI电路,但是元件全部欠奉。就这一点可以肯定这电源过不了3C了。

主电容和整流桥,450V120uf合格,桥没有用分立二极管搭,也还可以。

这部分应该是预留的PFC电路(也可能是继电器和热敏电阻,但是不大可能),但是元件也不见了踪影。可以确定,这电源是没有PFC电路的。

中间的散热器上有两枚NMOS管,型号不好拍清楚,是8N50的,够用。也就是说这电源的拓扑结构居然不是老式的半桥而是是双管正激。这点必须好评。另外可以看到待机IC是意法半导体的VIPer22A。

主控IC:UC3845B

主变压器E28,够用。但是没有看到磁放大电感,也就是说, 这电源的+5V,+3.3V都不是独立稳压的。这也就意味着CPU负载高(即12V压力大)的时候,因为电压是共同调整的原因,+5V和+3.3V的电压就有可能越界,对电脑的其他元件造成损伤。后面的散热片上3个整流二极管,对应三路电压整流输出。型号懒得看了,反正肯定不会太好。

输出端整流和滤波电路。总共4个电压源只用了这么点电容,大家自己体会就好。

这个角度可以看到滤波电容的品牌和保护IC。滤波电容是清一色的国产乘兴,倒是不能算差的不能用,中低端电源标配。至少比名字都没听过的强。

风扇是东维丰的6cm风扇,12V0.17A。牌子还可以,就是满载噪音较大。

整流管散热器上可以看到有一个热敏电阻,风扇调速用的。这个很多200块电源都没有的配置在这儿居然能看到,看来厂商也是知道这风扇噪音大的事儿。

输出电缆就这么多,CPU、主板、SATA、大4D各一个。 这点倒是没啥问题,因为S0203这个机箱非常小,本身也就塞不下太多东西,多了也是浪费。

总结下,这电源虽然有一些亮点,比如双管正激的结构和温控风扇。但是依然无法掩盖其糟粕本质,特别是无EMI和PFC电路以及没有磁放大结构这点。可以说离山寨垃圾电源只有一线之隔。虽说因为机箱的原因这个电源肯定不会用来带大负载,但是考虑到其做工以及非标尺寸导致的不可更换的特点,大家还是谨慎购买这个机箱(以及电源)。

感谢大家观看。

大水牛PC150拆解: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29980

网友A:
感觉挺山寨的呀

网友:
BTX规格的电源,设计确实欠佳

网友B:
我有这个机箱和电源,但我的电源拆过没有少EMI原件,可能是早期版本?

网友C:
少的元件自己加上去就是了。这样的机箱还真不好配电源的,这个不是很山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挺山寨的呀

比一般的山寨强一点,不太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这个机箱和电源,但我的电源拆过没有少EMI原件,可能是早期版本?

早期型号PC150N虽然功率小点,但是是有完整的EMI和PFC电路的,后来PC180打着升级的旗号缩水了,我记得我买的时候还宣称是主动PFC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少的元件自己加上去就是了。这样的机箱还真不好配电源的,这个不是很山寨的。 ...

少的元件还真不好加,参数不知道乱加的话可能没啥大的作用还容易出事儿。这电源也就比一般的山寨强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少的元件还真不好加,参数不知道乱加的话可能没啥大的作用还容易出事儿。这电源也就比一般的山寨强点。 ...

EMI电路都差不多吧,Y电容,x电容的可以加上去的。

网友(2019-07-15):
本来打算买这款的,看了你的评价.....想买小机箱就是对电源不放心,最后看了大水牛牌子这机箱,大哥立人的LR-200W这款有没有用过,这价格估计也和大水牛差不多,找了很久也就这两款,有没有好的推荐

网友:
我的评论怎么不见了,找了好些小机箱,最后看中立人和大水牛这款,大水牛至少是个牌子打算买这款的,结果看了你的评价,大哥立人LR-200w这款有没有用过,不知道质量怎么样,比大水牛的还便宜,有没有类似的好电源机箱推荐,

网友(2019-09-07):
我家就是这个机箱,难怪老是莫名其妙蓝屏重启,看来真是电源不稳定。
有必要打磨一下

网友:
大水牛可以了,散热片都那么厚。
小机箱小电源都受诸多限制,不能要求太高,何况pfc是用户花钱给供电局做贡献,没有也罢。

网友D(2020-11-05):
两个型号,官网电源页面下的是PC180AAA,详情图写说主动PFC,你这个是PC180LAA,买到缩水版了吧...

网友(2021-01-20):
来看我拆解的大水牛PC150,变压器好像比你这上面用的好吧,E33,不过别的我没你懂的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两个型号,官网电源页面下的是PC180AAA,详情图写说主动PFC,你这个是PC180LAA,买到缩水版了吧... ...

来看我发帖拆解的大水牛PC150

网友:
引用 楼主:
早期型号PC150N虽然功率小点,但是是有完整的EMI和PFC电路的,后来PC180打着升级的旗号缩水了,我记得我 ...

来看我发帖拆解的大水牛PC150

网友(2021-10-12):
看来只能买dc-atx 用外挂电源了,这种电源貌似没有靠谱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来看我发帖拆解的大水牛PC150

有靠谱点的这种电源推荐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