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没有输出的小充电器SMART777,发现了安全隐患

楼主(2019-01-20):
这种小充电器大家应该不陌生吧,我这个小充电器没有输出,拆开看看:

插头220V电与后面的充电器主板之间只有一层纸间隔,这种安全隐患的充电器,尽量少用。

网友A:
一路货  我这个拆开时候纸都没有

网友B:
厂家说了,不要着急,休息休息一会(或者一辈子)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厂家说了,不要着急,休息休息一会(或者一辈子)

我去东边办事回来取车子没人  老板你在这干嘛呢

网友:
加一片青壳纸算比较良心了~

网友:
山寨货  拆件算了

网友:
这种山货还是别用,随时会炸的,已经炸过两只,很吓人。

网友C:
电死空姐的就是这种充电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路货  我这个拆开时候纸都没有

年前同事炸过一个,就是这样的,火线零线离的很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去东边办事回来取车子没人  老板你在这干嘛呢

我等着呢,还差我2¥没给呢哈哈哈

网友:
有个纸不是很好了

网友:
太伪劣产品了

网友D:
从来不用这种山货充电器,有安全隐患还有充电的时候屏幕乱跳

网友:
楼主犯了一个错误。那个纸不是起到主要隔离作用的。隔离是靠变压器和光耦实现的。

网友:
手里有刷单给的三个,都是夏天插铁皮风扇用了

网友:
这种小充电器做工有些差,用不住。

网友:
千万不要用这个我朋友有一个跟你一样的,用在路由器上面有一天直接自爆了尸体飞了一地幸好没着火。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死空姐的就是这种充电器吧。。。。。

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从来不用这种山货充电器,有安全隐患还有充电的时候屏幕乱跳

嗯嗯,充电时屏幕自己乱点,一是充电器中没有Y电容,二是Y电容选值过大,产生静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