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老旧手机改红外光探测器,“无光鼠标”激光鼠标的工作状态都能检测到

楼主(2019-01-20):
       喜欢使用无光鼠标(有的商家称超激光鼠标)、激光鼠标的人不少,由于其采用人眼视觉不能看见的850nm左右的红外LED及激光LED,不能像传统光电鼠标的红光、蓝光那样一目了然,使用手机相机也观察不到其工作状态(通常,我们可以用手机相机观察遥控器的红外LED工作状态)。改造一个老旧手机,使之可以观察到无光鼠标、激光鼠标工作时的红外光发光状态,便于检修时判断故障。

一、无光鼠标情况
“无光鼠标”是大众的叫法,它的光源采用一种红外LED,不能被人眼观看,有的手机、相机也不能观察到。下面是英菲克PM9铝合金可充电静音无线鼠标,属于“无光鼠标”:

现在的手机不能观察到鼠标工作时红外LED发光:

但手机能观察到遥控器的红外LED发光情况:

实验了激光鼠标,手机同样不能观察到鼠标工作时红外激光LED发光情况。

二、老旧手机情况
天语 D172,上市时间 2007年;网络制式 GSM 900/1800,支持 GPRS;主屏1.8英寸TFT,分辨率128×160像素;重量80g:

手机相机130万像素,采用CMOS传感器。正白LED是照明灯,紫光LED是验钞灯:

改造前,观看英菲克鼠标工作情况,看不见红外光:

三、改造手机观察红外光的原理
       为了使拍照效果与场景一致,手机相机的传感器前面加有一块红外截止镜片,阻挡过多的红外线进入镜头,避免CMOS光传感器对人眼看不见的红外线曝光,使得画面与人眼实际观看效果相同。要增加手机相机对红外线的敏感度,只需取下这块挡在CMOS光传感器前面的红外截止镜片即可。

四、拆开手机,进行改造

取下手机背盖:

还是双卡机:

这块锂电池是2007年6月生产的,800mAh、3.7V,11年多,好多年没有用,也没充电,没有鼓包,还能充电使用,牛啊!

取下左边的手写笔,卸下6颗固定螺丝:

用大指甲拨开外框:

分离开,看见内部结构,四喇叭立体声,有点“小豪华”:

从PCB上焊的元件看,生产工艺还不错:

从左到右,这一排是验钞的紫外灯珠、照明灯珠、镜头:

拆镜头前,先在镜头帽与基座上,用改刀画一道痕迹,记下位置,便于复原(避免对焦失调):

用小钳子夹住镜头的梅花帽,以刻画的标记为起点,稍用力逆时针旋转3圈(手机不同,旋转圈数不一致):

取下镜头,看见镜头内面是红外截止镜片(泛红光):

内部的CMOS传感器:

再看看拆下的镜头:

用锋利的小刀慢慢剥离红外截止镜片:

镜片太薄了,一不小心就碎了:

将镜头装回去,手机复原。能观看到英菲克鼠标工作时红外LED发光情况了:

再实验一下激光鼠标的情况。LEXMA/镭马 自在行AM110R无线激光鼠标:

打开鼠标电源,看不见工作的光线:

用改造后的手机观看,看见红外激光闪烁:

联想ThinkPad无线激光鼠标:

打开鼠标电源,看不见工作的光线:

用改造后的手机观看,看见红外激光闪烁:

去掉红外截止镜后,手机相机看景物就变了,是红外相机的风格:

五、改造后语
       每家每户都有不少老旧手机,将其利用起来,改造成一个红外光探测器,对于电子爱好者来讲,是很简单的事情。在维修中,也非常有用。当然,按照这个改造原理,将高级一点的旧手机改为一个红外相机,体验一下红外拍摄,也是十分有乐趣的一件事情。

谢谢观看!

网友A:
曾经不是流行改Sony的707为“透视”相机么!

网友:
没子弹了,先加专家

网友:
tp那无线鼠标用过,感觉挺费电,三个月两节5号,现在的罗技半年一节

网友:
不错,很有意思,红外

网友:
原来是这样,我倒是留意过那泛红的玻璃片,没往这方面想

网友B:
不知道那种自动对焦的摄像头,有没有办法能无损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那种自动对焦的摄像头,有没有办法能无损打开?

这个没拆过。要看红外截止镜的安装方式是否有利于卸下。

网友:
改造很完美,赞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曾经不是流行改Sony的707为“透视”相机么!

我的717不会玩

网友:
红外探测器没什么大用,红外相机倒很好玩,估计我是做不出来的。

网友:
不错不错不错,顺道搭个车,出一个SONY828,自已拆开过镜头,换个光圈线,现在又报错误了,不修了,也不折腾了.我家那位说了,五十块让我卖了.

网友:
这样的话,用监控摄像头也可以拍

网友:
        優秀文章,不错不错,旧手机可以拍红外了.

网友:
不错不错,旧手机可以拍红外了.

网友:
实际不取出红外滤光片也是可以看到微弱的红光的,那个滤光片不可能100%滤除红外光,在暗一些的房间观察是可以看到红光的~

网友:
好办法,字数补丁

网友:
阿,舊手機要升值啦哈哈。木血呢,回頭補。

网友:
数码相机拆除红外绿色片就是透视相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