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解台式机ATX开关电源GreatWall HOPE-6000DS

楼主(2019-01-20):
前言:组装机,所有均从某东上购买。
购买不到两年,没有出现大的故障。期间运输过两次,外壳有部分变形(当初运输时两块硬盘也存在里面,均未损坏,现在想想有些后怕)。
本次拆解是为了维护一下,并不是出现了故障。只发现两块硬盘不是水平放置了。均倾斜了。这个可能不是机械硬盘的最佳工作位置。怪不得噪声很大。经过本次拆解,重新将硬盘位置水平放置。噪声好像小一些了。

下面是图:
下图:清理后。使用移动电源接usb风扇进行吹风。使用旧毛巾干擦。

下图:内部

下图:内部。做工不错的。

下图:清理前

下图:铭牌。我故意买了很大的功率,当然价格也会高一些。
500w的额定功率很大了。估计我的主机不到80W。浪费很大。但是为了保证硬盘(两块)的供电可靠性,我相信这是值得的。

下图:铭瑄主板。大多数人不喜欢这块连风扇都没有的主板。但是这个机器本身我自己对它的定位就是下载机。所以,也无所谓。这块主板的cpu是被动散热的。也说明确实性能比较低。
不过该块主板的价格是真的低。免去了买显卡,买cpu的费用。

下图:机箱内部。主板很小。机箱太大了。

网友:
长城不错呀,做工可以

网友:
既然那么小的主板,为何不买个小点的机箱,那么大,运输也麻烦啊

网友:
长城电源用料做工都很棒

网友A:
双路的电源,浪费了,不过两块机械硬盘,启动时瞬时电流大,还是单路电流大的更好一点

网友:
我的G1620+H61做下载机的,CPU上面用个AMD的热管来压的,用扎带土做,这个不需要风扇了,电源深水宝买DC-ATX,接只12V  8A的开关电源,硬盘用SSD+机械盘,安静的很,SSD用来启动系统,机械盘用来存数据,买只硬盘抽屉盒,以后换机械硬盘不要拆机箱,直接抽出来就可以换。

网友B:
大电源带低功耗主板,电源的转化效率低下。浪费的电还多过,还不如去淘个功率低的主动电源

网友(2019-11-23):
引用 网友B:
大电源带低功耗主板,电源的转化效率低下。浪费的电还多过,还不如去淘个功率低的主动电源 ...

大功率电源带小功率主机,确实如此,电源负载越小,电源转换效率越低。也越费电

网友(2020-08-13):
我前几天买的是 h7000ds, 本来想静音的, 没想到玩游戏声音特别大, 被忽悠了, 想换个风扇, 请问 需要剪电源线, 还是直接可以擦上就可以换了

网友:
航嘉说好用的都是老玩家了,现在大家都海韵,海盗船全模组玩的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双路的电源,浪费了,不过两块机械硬盘,启动时瞬时电流大,还是单路电流大的更好一点 ...

不知道一块硬盘接一路吗输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