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做了个波形发生器,结果用了国产芯片,害苦我了

楼主(2019-01-20):
就这种国产NE555,大概几块钱买了十来片,做了一个波形发生器。

在公司的时候测试是好的,结果一到家就不行了。各种找原因,分析。试了一遍又一遍。

本来没怀疑是芯片的问题,结果后来发现电路一通电,可调电源就电压下降,那说明短路了。怀疑是芯片的问题了。
果然用万用表一查,NE555的1脚和4脚之间电阻只有120Ω了。。。

因为没有用IC座,拆焊也不好拆,只能剪了原来芯片的脚,重新再焊一个上去。

这个时候尖头的T12-ILS10烙铁头就发挥作用了。

换好芯片,一番调试,终于又看到波形了。。。

用NE555,输出三角波。

网友A:
谢谢分享。。。原来调试是好的,为什么回到家就不行了?

网友B:
哈哈,不至于吧,我还没遇到坏的

网友C:
这个能做一个函数发生器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原来调试是好的,为什么回到家就不行了?

因为芯片坏了,而且完全不知道是怎么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能做一个函数发生器么?

方波,锯齿波也是函数之一,只是不能随意改变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能做一个函数发生器么?

还没这个水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不至于吧,我还没遇到坏的

哈哈,又看到你了,我买了三个变压器明天应该到了,我一定要做成功焦耳小偷

网友:
质量堪忧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又看到你了,我买了三个变压器明天应该到了,我一定要做成功焦耳小偷 ...

哈哈,原来是你啊

网友:
NE555P比NE555N容易烧 CD4093比CD4011BE容易烧  CD4538B比CD4098容易烧。。。。
不要问我怎么知道的, 以前坏过不少, 都记录着呢。。。

网友D:
我至今记得,当年折腾555,国货频率不能超过2M,美国货可以到10M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至今记得,当年折腾555,国货频率不能超过2M,美国货可以到10M

频率我倒是没留意,明天白天就看一下频率最高能到多少

网友D:
引用 楼主:
频率我倒是没留意,明天白天就看一下频率最高能到多少

国货分布电容大,不用加退耦电容就能稳定工作,但正因为如此,所以最高频率上不去。

美国货就刚好倒过来,没有退耦电容就不稳定,但加了电容后,最高频率能到10M

当年也是被坑苦了,很深刻的痛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国货分布电容大,不用加退耦电容就能稳定工作,但正因为如此,所以最高频率上不去。

美国货就刚好倒过来 ...

我是按照这个原理图做的,但是最后一个正弦波无法产生,你知道为什么吗?

网友:
自愧不如啊,电子方面是弱项,需要学的东西还很多啊。

网友:
记得小时候一开始折腾的就是这玩意儿

网友:
拆出来的那个印着美国德州仪器的标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至今记得,当年折腾555,国货频率不能超过2M,美国货可以到10M

数据手册里没有这么高吧?难道这也虚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