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配] 拆解现代钥匙遥控器

楼主(2019-01-20):
本想找一个车标的 没想到意外的发现车标中夹杂一个全新的遥控器

全新的遥控器

遥控器全貌  现代标识应该是铜质的吧

遥控器背面的样子  螺丝固定的

遥控器标识特写

拆解开始  拆下下面固定的螺丝后了  从下面翘起就行  挂扣设计不能从上门下手

取出遥控器内芯的样子 不得不说  外壳很细致 没有一点毛刺

取出的内芯一面是透明的

拆换电池小窍门 需要神器

神器特写  一角硬币   使用很方便 很好

拆下的电池上盖 电池卡在上盖上的设计

上盖设计周边有密封圈 防水设计

拆下防水圈的样子  做工很精细

拆出的电池 松下CR1220  与常用的不同

电池负极的样子

拆下电池后的内芯

电池内芯拆解 拆下透明外壳    可以看见有黑色的防水圈

防水圈特写

拆下透明外壳后的样子

取出的内部芯片

拆下芯片按键  做工也是很精细

拆下按键后 可以看见依旧是防水帽

按键防水帽特写

彻底拆光的遥控器主板

遥控器主板背面

遥控器主板特写

最后看下拆光的外壳   不得不佩服模具的精细

网友A:
折腾一下,给自己配上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折腾一下,给自己配上对

总不能为了一个钥匙买个车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总不能为了一个钥匙买个车吧

这个可以有的

网友:
謝謝分享  头次见1220电池,有奔驰标不?送个。。

网友B:
很不错 估计值个百来块吧

网友:
越做越小了,以前帮人修遥控钥匙,一开始是 2032、2016,一般都有三颗,后来是两颗 1220,这种又变成一颗了

网友:
汽車工業的東西就是養眼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很不错 估计值个百来块吧

奔驰的要3000块,4S都不能配,只能根据车架号从德国总部配好空运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奔驰的要3000块,4S都不能配,只能根据车架号从德国总部配好空运来。

汽配城可以

网友:
好车钥匙都考究,破车看上去就像电瓶车钥匙。(对事不对人:)

网友:
这是现代雅绅特的遥控啊,现在不好找原装的了

网友D:
竟然有这么多的车标?老板的身份是……

网友:
引用 网友D:
竟然有这么多的车标?老板的身份是……

你好像发现了什么

网友:
1220可以自己换电池了

网友:
我感觉 折叠的好看

网友(2019-02-23):
1220电池,貌似和本田的大小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