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拆解TinkPad(联想)石英手表

楼主(2019-01-20):
拆TinkPad(联想)石英手表
此石英手表是TinkPad(联想)的赠品,早已没电停走了,今天拆开来看看,咱也当一回表哥。

01.外观,表带是一体式的橡胶,内部可能是弹性钢片,像做卷尺的材料类似,可以伸直,也可以弯曲,弯曲后戴在手上不需要扣住,轻易不会掉下来。

02.背部的商标,外观设计注册全球专利保护。

03.把表从表带中取出,表带自然卷曲成一团。

04.表镜是刚刚取出来的时候不小心摔在了地上,碎了。

05.调校时间的柄头。

06.后盖采用压力锁紧,没有螺纹和螺丝,看到一条小缝,应该是从这里撬开。

07.没有专业工具,用刀片撬我会心疼刀片的,就用一把铲刀撬,略微暴力了些。

08.撬开后内部零件不多,很简陋的样子。

09.机芯上面有个钮扣电池。

10.钮扣电池负极接触的金属片上的文字,英文有个新加坡,其他符号不知道意思。

11.先要把柄轴拆下,红箭头处用根针按住的同时就可以把柄轴拔出来了。

12.柄轴和电池正极接触金属片,这金属片同时也起锁住柄轴作用。

13.取下机芯上盖板,下面是各种齿轮。

14.这就是写有新加坡字样的金属片,接电池负极。

15.内部各种齿轮,电池位置写有正极向上字样,把齿轮都取出。

16.翻过来看表盘,三根指针,其他图案很简洁。

17.指针和各种轮,俺也分不清哪个是秒轮,哪个是三轮和中心轮,俺这个表哥只是山寨的。

18.去掉轮子,后面是电路板,板上一块小牛屎,有晶振,线圈等。

19.小板拆下来。

20.小板反面,晶振上的文字。KDS是日本株式会社-大真空的商标,领先全球的晶振制造商之一。

21.里面各种叫不出名的零件。

22.右下角那个带有磁性,通电后会跳动,好像心脏一样,也叫不上名字。

23.部分零件。

24.零件全家福,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此表机芯上没有螺丝,是一次性塑料销子,拆的时候用刀子削去了销子,所以装是装不回去的了,咱管拆不管装,管杀不管埋。
谢谢大家观看,完。

网友:
我小时候,2000年以前,我拆过,电路板结构和你这个几乎是一摸一样。

网友:
我也拆过不少表,没一个装回去了。

网友:
这定制的小礼品赠送表,公模都是一次性的,戴一段时间就丢。

网友:
石英表的执行机构是微型步进电机,那个黑色的就是永磁的转子

网友:
塑料的这种表,精度有问题的,时间长了之后就有偏差,拆来玩倒是挺好玩的,以前小的时候拆了好多电子表还有家里面的时钟。。没少挨揍

网友:
KDS晶振不错,可以拆下替换走时不准的石英钟

网友:
谢谢分享。。。。。看样子,联想就是个贴牌货。。。。

网友:
原来联想老早就干这营生了

网友A:
这个不错啊,竟然不是牛屎,直接裸硅片上了。感觉做工很好啊。比儿童玩具手表的强。

网友:
欢迎新表哥花儿同学

网友:
没子弹了,先专家

网友:
这表不错呢,拆散扔了可惜

网友:
那个带磁性的是步进电机的转子。

网友:
手表看起来不错的说~~

网友(2025-01-30):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错啊,竟然不是牛屎,直接裸硅片上了。感觉做工很好啊。比儿童玩具手表的强。 ...

应该叫倒装。比国产表强。我曾经发电信给国产最大的钟表用芯片制造商。建议它们用倒装。没回音。

网友:
ThinkPad还有手表啊,经销商定制的礼品吧

网友:
看着内部还可以。

网友:
这个晶振质量非常好

网友:
这个电路板就是个裸板,连封装都没封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