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淘了个壁灯先拆了看看

楼主(2019-01-20):
10块8包邮淘的,还送个led球泡,不过我要的只是那个灯架,快递里倒出来这么多,没多余的(填充,微信二维码等)

铁皮喷漆,不要刮掉漆不会烂,内有塑料柔光片围了一圈

这些是灯头和装墙上的配件

装起来的效果

看下整体效果

这是送的灯泡

标称9w 实际肯定没有的,不过这个就不纠结了,前两天刚花9.9买了个5w的佛山照明智能灯泡(天猫精灵调色调光)

回收塑料+三流模具

抠开

63v 47uf电容,这个容量算大的了,好多是用250v 22uf或者更小容量的,

限流电容看不到参数,

电线0.5平方,很良心

灯泡装到灯座上能亮 没毛病

拆灯座看看 有两个螺丝

拆下

取下灯座

电线和灯座是铆上去的

这里有塑料护套,防止电线磨破短路

谢谢围观,欢迎指导!
END

网友:
求个连接呗,灯架样式不错

网友A:
这是准备配合精灵做床头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准备配合精灵做床头灯?

是的,开启懒人模式,用嘴开关灯

网友:
芝麻开灯、芝麻关灯

网友B:
謝謝分享,看起来还不错呀,阻容的话据说有些寿命也很长

网友C:
配的LED不好有指向性,用玉米泡那种全向的。

网友D:
目测还不错的说~~

网友E:
这灯有点偏小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謝謝分享,看起来还不错呀,阻容的话据说有些寿命也很长

阻容设计好了,寿命也长的,灯珠一定要降功率用,保证不烧灯珠否则会炸电容,另外滤波电容要大些,不然50hz频闪很强

楼主:
引用 网友C:
配的LED不好有指向性,用玉米泡那种全向的。

好的球泡发光角度都是很大的,大概3/4球,送的这种只有半球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目测还不错的说~~

好的球泡发光角度都是很大的,大概3/4球,送的这种只有半球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灯有点偏小呢

我都觉得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