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动手能力强不代表你一定会

楼主(2019-01-20):
用户15号拿着爆外屏的oppoA59s到店问了一下维修价格,觉得贵了,没有换直接回去不换了,他直接在马云家买一个盖板回来准备自己换,结果是给他自己拆得面目全非,他自己拆错后盖屏幕一样也是拆废了,得不偿失,浪费了一个盖板一个屏幕,一个后盖,本来应该拆下面的,用户拆了上面
后盖和边框是粘一起的,结果给用户分离了,还把上盖部位掰断裂了,

屏幕分离也不知道他是怎么分离的,边框翘列了几处

液晶屏直接爆了,偏光膜和触摸给用户直接截下来了

这次的屏幕市场上拿的有点问题,盖板贴歪了一点,

网友:
不能蛮力爆拆

网友:
学费是省不了的,不管是授课还是自学。

网友:
学费是省不了的,不管是授课还是自学+1

网友A:
合成的内外屏新手是无法搞定的。

网友B:
俺还是觉得,不懂的宁可花钱让人家弄,或者干脆报废,隔行如隔山,岁数一天天的大起来,胆子一天天小起来。难怪圣人云,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哦不对,是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四是四,十是十,不要把十四当成四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合成的内外屏新手是无法搞定的。

他一开始不这么想,只是知道淘宝上一个盖板10几元钱,换一个盖板收他100多觉的这个贵了,最后他估计还是走了不少家店还是我报的价格最实在又找我来了,一开始他不这么会算计,不会浪费了后盖和面板的钱,结果把液晶屏也搞废了,多花几百来块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俺还是觉得,不懂的宁可花钱让人家弄,或者干脆报废,隔行如隔山,岁数一天天的大起来,胆子一天天小起来。 ...

5s屏幕新手换出问题的很多,我之前自己不做这个行业的时候就放下大失误,螺丝不一致上错螺丝把板底打断线,结果找别人帮忙飞线修复

网友:
我自己换电池也搞坏过一次屏幕 看教程说是拿吸盘吸 把屏幕吸起来了。。。。。 后来才知道边框划开就行了  交学费吧

网友:
最后一张照片编辑一下吧  老婆电话暴露了

网友:
知行合一,还是很有道理的!

网友:
今天的拆机高手其实都是昨天的拆机爱好者里出来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俺还是觉得,不懂的宁可花钱让人家弄,或者干脆报废,隔行如隔山,岁数一天天的大起来,胆子一天天小起来。 ...

苹果手机是最好拆的手机,没有之一。但前题是没有拆过之前,去网上找找相同型号的拆机视频看一次,记性不好的,可以一步一步跟着拆,有些手机没有拆过的,我就是这样子干的,到现在,拆了几十台手机换屏都没有干报废过一台。胆大可以心也要细就好了。那种无脑乱拆的,那就没有办法了,哈哈。
衡水老哥可以去换你的苹果五的屏了,真的很容易,比修个电动车的充电器容易多了。哈哈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俺还是觉得,不懂的宁可花钱让人家弄,或者干脆报废,隔行如隔山,岁数一天天的大起来,胆子一天天小起来。 ...

把桌面收拾干净,打开电脑对着教程一步一步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5s屏幕新手换出问题的很多,我之前自己不做这个行业的时候就放下大失误,螺丝不一致上错螺丝把板底打断线 ...

干什么也得交学费啊,哈哈,要不然,人家凭什么要挣那个钱,干不了就说干不了,别看这什么都觉得容易,手机好在最多也就是多掏点学费,多糟践点东西,用市电的东西,弄不好要死人的,所以说,自己应该知道自己吃几碗干饭,别老看人家挣钱多,觉得怨得慌,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苹果手机是最好拆的手机,没有之一。但前题是没有拆过之前,去网上找找相同型号的拆机视频看一次,记性不 ...

用260°的那拆灯珠板的加热片烤行不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把桌面收拾干净,打开电脑对着教程一步一步来

有教程的地方没手机,有手机的地方没教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260°的那拆灯珠板的加热片烤行不

拆苹果手机根本不用烤,拆多了自然就知道了。真的比修充电器要无脑很多。哈哈。期待衡水老哥的新贴。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俺还是觉得,不懂的宁可花钱让人家弄,或者干脆报废,隔行如隔山,岁数一天天的大起来,胆子一天天小起来。 ...

正所谓术业有专攻。动手能力再强也敌不过专业工具和熟练程度!

网友:
这不能笼统称为 动手能力强,会动手,能用脑,才能称为动手能力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