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开模做T12手柄壳

楼主(2019-01-20):
前段时间应朋友要求开模做了T12的手柄外壳
白色的3D打印的样品
红色的试模样品
先上图

正反面铺开

合起来,两圆孔是按键,长方孔是数码管显示温度的

头部,M16X1螺纹,原先白色R角比较大,后来改小了,四四方方的感觉了

横着看,方点的好看还是圆点的好看呢

背面加了螺丝孔,头部的两个正打算去掉,有螺纹拧紧也够了

装上一个废头子看看

左右看,因为板子不开槽,T12是偏心放置的,两边突出一边多,一边少

从头子看过去,两个对比,方形的可以俯仰侧卧,圆形的只能躺着或趴着
最后请看到大神们给个意见,
方头好还是圆头好
大家拿手柄的时候是习惯捏在手柄后部呢,还是最突出的那一圈,或是更前面的螺纹头上面呢?

网友:
厉害啊 这控制板叫什么

网友:
手柄一般都是圆的吧,方形不是很习惯,

网友:
习惯都是握前端的,圆的好看

网友:
这造型也太。。。。
而且感觉握着一定很不舒服

网友:
下一步有大动作,开模注塑

网友:
厉害厉害,竟然开模了,挺漂亮的,个人喜欢白色那款哈哈

网友:
方的手握不舒服时间长了会硌手,控制板不错不过按键调温有点麻烦没有电位器方便

网友:
前端突出部分做成方的或者带大倒角的三角,后面做成圆柱状。

另外,我用烙铁时,是握在发热部分的,直接用手指感觉烙铁温度,省温度指示装置,降低了制作成本。。。。。

网友:
这外壳有点大啊
能否做到936的手柄大小?

网友(2019-10-28):
这种手柄哪里可以买,找了好久都没找到可以手柄数显的 t12

网友:
干嘛不改成像蓝牙那种波动开关

网友:
换成0.96的OLED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