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rvell] 拆个镁光MX100 主控Marvell 9189

楼主(2019-01-20):
当年600多买的   256G MX100 早已经过了保修期
索性拆开看看里面啥样

其实是2018年9月拆的
听说新站发帖更方便,不需要压缩图片了
就放上来吧

正面

背面

4颗螺丝一拆 就可以打开了

背面8颗镁光自己的颗粒  nw645

正面还是8颗  再加主控和缓存

还是nw645

壳子上面还有生产日期  貌似是铸造的工艺
主控和缓存那里还有散热贴

最后跑个分  基本满盘的状态
笔记本是X61T
2007年左右的玩意儿
依然在服役中

楼主:
目前这块ssd放到台式机上用了
写入还不到5T
状态还比较稳定

网友:
还是比机械硬盘强很多,再服役10年吧。

网友:
金属外壳的盘,看着就很好。

网友A:
平均擦除居然有81次了,写入数据4494GB/240GB,差不多4倍多的写入放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平均擦除居然有81次了,写入数据4494GB/240GB,差不多4倍多的写入放大

是的啊  怎么这么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平均擦除居然有81次了,写入数据4494GB/240GB,差不多4倍多的写入放大

81是16进制      81的16进制换算成10进制是129                所以这个盘擦写了129次

网友:
也来学习关注下了。

网友:
我也觉得金属外壳散热好。像BX500都塑料外壳了。

网友C(2019-11-22):
SATA2都能跑到1000多分,性能是不是过于强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81是16进制      81的16进制换算成10进制是129                所以这个盘擦写了129次 ...

我这个金胜K300,64G写入15T,放大更厉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SATA2都能跑到1000多分,性能是不是过于强悍了

我这个镁光M4

网友(2022-07-20):
哥,我有一个一模一样的,掉盘了能修吗

网友(2022-09-03):
好东西就是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