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万用表电容档精度测试

楼主(2019-01-21):
大多数手持万用表通常采用充放电法测试电容容量,也就是说测量的相当于是静电容,对于大容量的电解电容往往无法区分好的和老化后损耗变大的电容。由于大容量低损耗的电容不太常见,所以也就很少对万用表电容档测试大电容的精度做出比较准确的测试。近日从朋友处得到几只大容量MKP和MKT电容。测试一下供论坛朋友参考。
#1 MKP 1200uF 电桥测试1200.0uF@100Hz D.F. 0.0032

#2 MKT 520uF 电桥测试519.6uF@100Hz D.F. 0.0024

#3 MKT 520uF 电桥测试520.4uF@100Hz D.F. 0.0024

楼主:
万用表测试结果
#1电容
日置HIOKI DT4222
测试时才发现这表电容档是1100计数的

楼主:
#1 电容
Fluke 115c

楼主:
#2和#3电容
Fluke 12

楼主:
#2和#3电容
Fluke 115C

楼主:
#2和#3电容
HIOKI DT4222

楼主:
从测试结果看,这几款手持万用表充放电法测试静电容容量的精度还是很高的,其实即使电解电容标称容量也是静电容。
这个测试源自不久前研究Fluke 15/17B+的校准手册,电容档需要100uF电容校准。发现自己手头并没有这么大容量又足够准确的电容。故而产生了搜集一些大容量高精度电容的想法,已经在朋友帮助下找到几个,还会继续搜集一些,后面陆续更新。

网友:
电容呢,给个图看看啊

楼主:
不知道我这朋友在多少只5%的里面挑出了这只1200.0uF

楼主:
Fluke 101 测试
0.1uf电容 密封云母电容组装
1kohm电阻 塑料块组装

楼主:
继续补充diy的校验电阻与电容

楼主:
继续添加不同万用表2uf测试结果
fluke101,与前面0.1uF档不同,这档误差明显较大,该表在朋友处很久刚刚回来电池漏液严重,好在板子无大碍,看来要研究下这档电容怎么维修了。
折腾几天终于正常了

楼主:
福禄克 fluke 115

楼主:
再补充点fluke101电容精度测试图

楼主:
fluke115电容测试精度

网友A(2019-02-21):
测电解电容一般是充放电吧,只有测小0.1uf以下才用lc振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电解电容一般是充放电吧,只有测小0.1uf以下才用lc振荡,

测试电容的方法很多,常见的就是充放电法主要用于手持万用表,平衡桥法顾名思义就是用在电桥上,谐振法一般常见的就是q表。手持万用表的小电容往往也是充放电,就是r取的大。还有用555一起组成振荡器的,本质上还是充放电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测试电容的方法很多,常见的就是充放电法主要用于手持万用表,平衡桥法顾名思义就是用在电桥上,谐振法一 ...

谢谢!学习了

网友(2019-04-24):
原来lz 的 101 终于回来了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290006&page=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