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牛肉白光一波三折

楼主(2019-01-21):
自从改行做维修行业了工具必不可少,一套白光不够用,有时候一下需要大烙铁,一些需要细尖头,买jbc的舍不得,整一套牛肉白光抽活用
散件自己组装

显示屏

控制板

面板

24v5a电源

组装好发现显示屏和面板位置不对,拆了重新整位置,结果把板上焊盘搞脱落了,不小心二次损伤板碰线短路,不知道烧了那里,换了主控问题依旧不开机,最后重新买了一个控制板

成品两套

网友:
同命相连 也是觉得屏幕位置不合适想改,先是把屏幕压坏一个角赶紧想想看看坏没有就通电,焊锡短路把板子原件烧了

网友A:
这电源有没有静电。我都是用变压器版本的。

网友B:
折腾得很不错,
只要单片机没烧,脱焊盘的主控板应该能修好,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折腾得很不错,
只要单片机没烧,脱焊盘的主控板应该能修好,哈哈

主控没有发热,焊盘飞线飞好依旧不显示,换了主控依旧不开机,已经重新换控制板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主控没有发热,焊盘飞线飞好依旧不显示,换了主控依旧不开机,已经重新换控制板了 ...

辛苦了,换板子就好,羡慕有两套牛肉啊,白菜我都还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辛苦了,换板子就好,羡慕有两套牛肉啊,白菜我都还没有

买成品一套牛肉也就200多一点,自己组装感觉材料好掌控,黑色的这台开机8秒化锡,白色这台开机感觉要慢几秒,回温到差不多。

网友:
唉,我也玩坏2个主控了,还好都修好了,成本大了

网友:
羊肉·白光白菜

网友:
引用 楼主:
买成品一套牛肉也就200多一点,自己组装感觉材料好掌控,黑色的这台开机8秒化锡,白色这台开机感觉要慢几 ...

看我的帖

网友:
200多买白光,为啥200多不买高频焊台。

网友C:
引用 楼主:
买成品一套牛肉也就200多一点,自己组装感觉材料好掌控,黑色的这台开机8秒化锡,白色这台开机感觉要慢几 ...

你是实际上真的错了,老论坛有人出了宽电压的T12,你应该弄一台,比你弄的这个强很多。
原因很简单,你使用的这个控制板基本上算是缩水版,最大功率勉强达到60W,稳定运行最多50W。而你采用24V5A电源板有些浪费,24V3A就够了对于这个缩水版控制板。
再者,你的这个电源板做工真的很差,我都怀疑是否能达到标称。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是实际上真的错了,老论坛有人出了宽电压的T12,你应该弄一台,比你弄的这个强很多。
原因很简单,你使 ...

感觉这个也够用,开机8秒化锡,回温还好,基本上修些简单的尾插够用

网友:
我的白光也费了不少劲,还好主控板是好的,另外买了数码管的,感觉应该更耐用吧,而且也就大概看个温度,也没必要那么精确
电源用的苹果拆机的,总花费比你的便宜些

网友:
感觉牛肉就不白菜了,616板照样走天涯。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觉这个也够用,开机8秒化锡,回温还好,基本上修些简单的尾插够用

等你开始焊大焊点就知道什么叫够了。。。尾插还是建议用热风枪更实在点。

网友(2019-03-16):
引用 网友A:
这电源有没有静电。我都是用变压器版本的。

开关电源的确实容易有静电

变压器的比较简单保险,缺点是是太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