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美的电压力锅不加热故障(型号MY-12CS502A)

楼主(2019-01-21):
同事之前说有个电压力锅坏了叫帮忙看看,反正也闲着就叫带过来了,到手后故障为不加热,数码管也有问题,显示坏了两位,拆后检查发现有颗1.2UF电源降压电容电压不够引起的,更换后故障解决!

主角

通电不加热,数码管显示只剩下一位

参数型号特写

这品字插头跟平常的不太一样,中间多了个点,刚开始没注意半天没插下去

拆开看到里面电路结构

主板

加热管及压力开关

220V电压端

拆下主板,粗看主板上没有明显的元件烧坏痕迹

背面

主板上各元件特写

蜂鸣器

安规电容

楼主:
拆下两个电容

容量与实际偏差太多

手上没有同规格的电容,找了个风扇启动电容换上试机看看,故障排除后再X宝撸

换上后试机加热正常了

确认能加热后再往下拆,看看数码管型号,方便到时一起网购配件

这地线还铆钉打死的呀

操作显示板盖板

取下操作面板,看看正反面结构

数码管型号为3362as三位共阴,11脚的

这玩意便宜几毛钱几毛钱的,但是得捆绑5个包邮,买吧,再怎么买也比修理店便宜哈

电容新旧对比

换上

拆下原来的数码管

数码管新旧对比,找了一圈找不到3362AS的,用3361AS的代替了,就是厚度差了点

换上,正面看起来是没差别,就是侧面看厚度会小个2mm左右

装回试机,开机显示有三道杠了

再按显示数字

温度也OK了,收工

网友:
数码管也这么容易坏吗?

网友:
交流电源经C102和R102并联的阻容降压后,再串入桥式整流电路给主板供电。如果C102容量不足偏小过多,整流后的直流电压就会偏低甚至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
降压用的电容确实容易坏,偶也遇到过
木M了,等木版送呢

网友A:
电容降压供电电路的通病

网友:
好技术,如何发现电容挂了呢?

网友:
谢谢分享。。。。小宝进步是巨大的,成绩是瞩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容降压供电电路的通病

是电容器质量不过关,俺的松下电热水瓶用了10多年都不坏(松下M电容)容量值一直不变,这就是差距了。

网友:
这锅不便宜~贵有贵的道理··用了十多年了,坏也只是小强捣乱造成的··那个脏法····清洗一下就好了~!
这锅好干净···怎么没见到老朋友小强呢~!
几毛钱的东西还包邮···都不够快递费的···多购点·支持一下店家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拆下两个电容

容量与实际偏差太多

奇怪了,今天才评了一个20分后就没分了,数码管没进水就损坏的,还真不多见

网友:
电压力锅也用阻容降压,安全性可要注意。

网友B:
数码管估计也有质量不过关的吧。

网友:
高手出马,一次搞定。

网友:
LED显示屏不好买

网友:
这牙膏挤的我很是焦急,过来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数码管估计也有质量不过关的吧。

那种高温环境不奇怪,

电容应该只是控制电路的5伏供电上用,其实应该买容量大一点的,如1.5或1.6uf,耐压高一点的,400伏

网友:
修过一个差不多的,预约键不好用,最后确定程序问题,只能换板

网友:
厉害!但是怎么判断是哪个电容的问题呢?!

网友:
我也想知道怎么判断哪个 元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