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个摩托车油量传感器

楼主(2019-01-21):
跟随多年的摩托车,已经销户2年了,最后还是自己拆解了,这是摩托车上的油量传感器,以前不知道是什么原理,所以拆开看看

这是油箱上面的油表,

撬开:

油箱肚皮下面就是传感器:

拆掉螺丝就可以取出来一个浮子,

楼主:
继续,原理似乎很简单,浮子通过连杆带动一个线绕的可调电阻,电阻的阻值根据油面高低的变化而变化,

楼主:
线绕电阻

网友:
用电阻丝的好像比以前的高级一点了

网友:
你这个和平常的不一样 饶线的头一次看到 平常都是碳膜电阻的

网友:
谢谢分享,电阻丝好评。。。。

网友:
今天发帖大轰炸呀!

就是浮子+可变电阻的原理,油位高低,电阻不同,因此流过的电流不同,而油量表就是个电流表

网友:
老式的是绕线的,用甲醇汽油或乙醇汽油不管是汽车还是摩托好多老车都死在这上了,为了防止生锈或腐蚀要增加成本。

网友A:
我原来的车很不准,也不知如何调。

网友B:
记得现在基本都是膜式的了

网友:
不错,用到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记得现在基本都是膜式的了

碳膜比金属丝便宜多了

网友:
谢谢分享,原来是这个原理,长见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原来的车很不准,也不知如何调。

这个比较烦要自己调准,不易的,表,浮子,电阻线性(曲线)

网友:
这是那一年的车?质量也太差了,这种设计有没有安全隐患?

网友:
我的一个女型125Car的车也是有时会指针会准,有时干脆不动了

网友:
现在电动车不能载12岁以上的人,所以我现在也打算买摩托车了,可以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