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捡到的水果的充电器

楼主(2019-01-21):
捡到一个水果的充电器,5伏1安的,好像也没啥用了,拆开看看吧

楼主:
暴力开拆;

起子撬,撬不开

上大力钳夹,4个面都夹,夹裂开再撬开

设计得很紧凑,被零件堆得严严实实的

楼主:
看起来是真货

网友:
貌似是真货。

网友:
原装的水果头就这样被废了

楼主:
拆完了才想起来应该测试一下,

空载电压5.1伏

1安电流,电压降到5.02伏,算合格,

再串接了一个测试仪,显示4.91伏,不知道是测试仪显示不准,还是因为前面的测试仪有压降

电流1.2安,电压降到了3.3伏,看来带载能力并没有多少余量

网友:
好的东东,拆了有些可惜。。。

网友:
原装货
功能正常的嘛
拆了可惜了

网友:
我的iPhone是港版的,配的是那种大三角的,用着不方便,前几天我还特意还花了14块钱买了一个,还有几个1A的三星的小头。楼主居然碰运气能捡到。
我要是发现它是真货,就不拆了,留着当慢充用,睡觉的时候插上,第二天起来就充满了,又不急着用,慢充也不伤电池些。或者留着给别的设备充电,现在好多相机、蓝牙耳机、鼠标什么电流却还是5V 500mA的慢充,单独配一个大电流的充电器又浪费了,苹果这个小 好携带,电流给它们用又绰绰有余。

网友:
充iPhone的话,刚刚好1A不多不少

网友:
应该是正品山寨没这么好做工,看上插座板了怎么办?没回血晚点加分

网友:
集成度真高,哈哈,拆之前上电测试没
太暴力了哈哈哈哈哈哈哈
回复完才看到拆了再测试的,竟然是好的,可惜咯

网友:
苹果万年不变的5W充电器

网友:
可惜了150没了

网友:
多捡几个好做平衡充

网友:
水果充电器挺便捷的,就是太小散热不好。

网友:
真货,1A设定得够准

网友:
正版的,好评啊

网友:
1.2a左右恒流了吧!如果初级限流,会有个最大功率,输出电流升高电压下降,功率差不多

网友:
这1安,多一点都不行,话说这种头能完整拆开的肯定不是我正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