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新入工具坑萌新一枚

楼主(2019-01-21):
因个人经常喜欢折腾电脑 摩托之类的东西 于是想入一把电动螺丝刀 百度了一下决定去咸鱼入个牧田的 刚好有个老哥卖自己电池改好的 估计是论坛老哥 价格成色都不错 就是这个型号百度都搜不到啥信息。。。df011d 7.2v的
还送了充电器
用着感觉还不错 就是觉得松螺丝可以 上螺丝容易打太紧或者滑丝 上到后面还是手动拧 于是准备再入一把 刚好家里装修完了 一些东西还没弄好 比如要打孔的窗帘 请老哥们推荐几个工具 不要太贵 最好是牧田的 因为有现成的电池

楼主:
准备再淘个松下6225或者 牧田022 牧田022能在墙上开孔吗 不能的话开孔有什么好选择吗

网友:
7.2v,不知多少入手,看着有点怪

网友A:
这种手的一直不看到,很少有扭矩和转速控制的!

网友B:
多少米入手?我也正想入一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手的一直不看到,很少有扭矩和转速控制的!

只有正转倒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少米入手?我也正想入一把。

闲鱼淘的个人的

网友C:
这个型号咸鱼不是有58包邮全新的么 我就买了一个玩
我有df012 020 022 所以有7.2V的电池和充电器
充电器咸鱼有85  电池淘宝根据容量有40-70不等  壳子15 可以买个壳子自己diy也行

网友D:
你还需要一把12v的  扭力可调  钻混凝土的话得要电锤 比如大有5401  咸鱼价格便宜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型号咸鱼不是有58包邮全新的么 我就买了一个玩
我有df012 020 022 所以有7.2V的电池和充电器
充电器咸 ...

58裸机 电池充电器下来一套是199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还需要一把12v的  扭力可调  钻混凝土的话得要电锤 比如大有5401  咸鱼价格便宜不少 ...

6225 跟012哪个好用呢 想要个自停的 博世go能改自停吗

网友E:
7.2V的牧田扭力可调螺丝刀不错,价太高就是!
看电池怎么是裸奔的呢?

网友F:
引用 楼主:
58裸机 电池充电器下来一套是199

好大的坑 ,牧田铺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7.2V的牧田扭力可调螺丝刀不错,价太高就是!
看电池怎么是裸奔的呢?

原来电池太脏而且有胶 放进去拿出来费劲 使用环境不是很脏 就把包装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好大的坑 ,牧田铺板的。

我说的是闲鱼那个新货。。 我这个买下来不贵 不到100包邮

楼主:
老哥们 问个问题 想买斯沃琪的12v 冲击批 也可以像牧田那个电池一样改造吗

网友:
这个样式好像不是冲击批也没有扭力调节啊

网友:
我也是正在找个合适的电动工具,用来折腾自己的两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