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解手持电摩,微改调速

楼主(2019-01-21):
这个电摩买了几年了,没用几次,现在想用这个电摩做玉雕的机器,但转速太快,开机1铛也不适合手工雕刻。
电摩连接软轴,速度太快,软轴发热严重,并且抖动大,对我这个新手来说拿不稳,那就先拆再想办法修改

电摩外观

电摩标识

档位旋钮,电刷更换的地方不能打开,是一体的。

档位开关特写

尾部被我切割了下,适合我现在的软轴使用

电源开关

拆下螺丝

拆下挂钩

打开盖子

细节特写,这个凹槽不是做动平衡的,是配合原来软轴更换用的

被我切割掉的尾部

电机看起来是铜线

轴承

碳刷部分

这个碳刷外壳是一体的,不能从外面拆下。如果更换碳刷只能拆机

磨损的碳刷

细节

碳刷细节

碳刷链接线

拿下固定←

拿下主板前再看下电机

拿下电路板

开始拆线

简单的可控硅调速

典型可控硅电路

电路板背面

细节

抄图

先改装1M的电阻,发现不行。

手里没合适的电阻了,最大才83k

最后改电位器电阻

改了电位器电阻,虽然能从0起调,但不是线性的,看来继续用可控硅电路,只能重新设计个。
论坛里有金大师的电路,等静下心来时仿制一个看看
本帖完

网友:
后面那个轴承包胶了?

网友A:
既然碳刷不能拆,厂家还在外面弄个眼干嘛,容易误导人。

网友B:
听说打磨石头不是要高速么木有牙膏了,等木版送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听说打磨石头不是要高速么木有牙膏了,等木版送货

固定控制的需要高速,比如雕刻机。
手持不需要,因为手持高速不稳,力度掌控不好的会毁掉石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既然碳刷不能拆,厂家还在外面弄个眼干嘛,容易误导人。

我很赞同。我也以为可以从外面换碳刷的。

网友:
谢谢分享。。。。几年没用几次,碳刷就磨损这么多,难道是一年用一次,一次用一年?

网友:
打磨石头还是买个吊磨比较好。

网友:
并联减小可调范围?

网友:
电路板真简单

网友:
我的一个也是调速不行。

网友:
电摩还能手持,进来一看,原来是电磨。

网友:
谢谢分享,不愧是专业玩玉石的

网友:
X宝上买个大功率交流调速器就可以了,不用改电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