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简单拆改测试个建伍收音头KT-38

楼主(2019-01-21):
隔壁论坛便宜收了个建伍收音头,话说手上好几个便宜收音头了,松下,先锋,JVC,都有,可是捡到便宜的还是认不住要买买买。

建伍KT-38,有上盖的,拆了才想起拍照

很省电啊,算下来才不到2W的功率

后面接口,两个开关分别是AM和FM的步进,另外有个排线接口,五线连接,这个可以无视,因为到时候要内置变压器,这个位置正好给RCA莲花口留位置

主板,不大,左边还有至少三分之一的面积是空的,到时候正好放变压器进来

左上角是信号输出,很方便的,三个测试端子杵在那里,太好改了

左下角是电源测试端子,直接15V直流供电,这就是我有点觉得有意思的地方了,因为这货是荧光屏的,单组直流供电还能荧光屏的设计很不错

话不多说,上可调测试,输出还真是稳稳的120MA

直接点亮,屁股后接个20厘米的电线就直接能收到台,立体声解码灯也亮的,60块买来真是合算,自己加个变压器什么的成本基本也不超过10块钱

手上没有合适尺寸的变压器,有空去旧货市场去淘几个变压器改机器玩,马上寒假了,哈哈哈哈

网友A:
好像是VFD顯示?
我家也有個幾乎一樣的(大小、格局),不過是PIONEER的,220輸入
可惜搬家的時候扔掉了,
那時候真是不識貨,簡直是傻啊。。。

网友:
应该有升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VFD顯示?
我家也有個幾乎一樣的(大小、格局),不過是PIONEER的,220輸入
可惜搬家的時候扔掉了,

对,是VFD荧光屏,所以我觉得这个设计很不错,呵呵,单直流输入就能有VFD供电出来了,一般都是交流3.3或者-24左右的

网友B:
这东西现在就是鸡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东西现在就是鸡肋

个人喜好而已,要是真的鸡肋的话,也不会那么多人玩这个了

网友:
收音头不喜欢数调的

网友C(2020-07-11):
机器成色不错啊,有没原装遥控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机器成色不错啊,有没原装遥控器的?

没有遥控器,这东西师整套组合上的一部分,没有单独遥控器的

网友D:
这个改起来太方便了,15v功率大点还能塞个数字功放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改起来太方便了,15v功率大点还能塞个数字功放

数字功放做不好的话估计对调频接收信号是有影响的,没太大必要这样折腾

网友:
引用 楼主:
数字功放做不好的话估计对调频接收信号是有影响的,没太大必要这样折腾 ...

对调幅影响大,调频影响很小,现在am也没啥可听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