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硬封裝UNITEK USB3.0讀卡器到貨拆了

楼主(2019-01-21):
硬封裝usb3讀卡器到貨了,先拆開驗明正身。。。
包裝還不錯

UNITEK R002A

裡面是四根柱子和六角孔,沒有膠水或者超聲波,
只是緊配,輕輕掰開即可

運氣不錯,仍然是硬封。

GL3224 主控

竟然還有個透明蓋子,
可惜是保護USB頭的,

我想對廠家說,難道不是TF卡更值得保護嗎?
反正都是用這麼多材料,設計成保護TF豈不更好?
而且方向改成豎直的更好吧。
這樣側面插入看著不爽快,總感覺要撞壞TF卡。

才幾元錢,也不能要求太多了。。。
插上試試吧

大文件

小文件更慢

而且會越來越慢

跟SSD比還是差很多啊

跟卡有關係吧

感覺有點失望,
怪自己的TF卡太差了?

謝謝光臨。。。

网友A:
        認真發帖,我来看跑速的,没让我失望.还可以啦,摸一摸芯片烫不,加个金属散热片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認真發帖,我来看跑速的,没让我失望.还可以啦,摸一摸芯片烫不,加个金属散热片呢 ...

感覺不算很燙(相對USB2.0那些耗電芯片來說),
隔著殼子摸的,冬天不敢直接摸,怕靜電。。。

网友:
个人感觉没有川宇同款好用。

网友:
估计和卡速度有关系

网友:
C10的卡,拷贝速度就是10M,这还是连续大文件的速度。如果是大量细碎的小文件,速度更慢。
USB 2.0的速度可以达到30M
所以对于这种卡,2.0和3.0区别不大

网友:
速度也还行,胜在便宜

网友:
楼主换一张圈10的卡试一试。

网友B:
这种卡写入速度也就20M左右,想体现USB3.0的话得用高速卡,我有个三星的256G 的红色TF卡,用USB3.0读卡器写入可以去到80-90M:biggrin: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卡写入速度也就20M左右,想体现USB3.0的话得用高速卡,我有个三星的256G 的红色TF卡,用USB3.0读卡器写 ...

厲害
80-90M是單個大文件嗎?
多個小文件什麼速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厲害
80-90M是單個大文件嗎?
多個小文件什麼速度?

用ATTO Disk测的,贪好玩咸鱼上200买回来的,到现在都没怎么用过

网友:
我也弄了3.0的,效果不咋地。。

网友:
这个我也撸了一个

网友:
现在涨价了。我还没上车呢?

网友:
加散热放心多了

网友:
不错了,还是硬封的

网友:
我也撸了个,要求不高能读会写就行。

网友:
硬封的相对还是不错的

网友:
这垃圾读卡器,设计者脑残,tf居然不是后插而是侧插,就因为这个,没撸。

网友:
謝謝分享  WIN10系统?win7 、XP还在用。。
能读TF就好。一直飚王2.0的路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