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过放导致0电压的LG 18650电芯,真是好一顿折腾呀!

楼主(2019-01-21):
论坛商城换购的小米10400拆机电芯(4节LG 18650),测容量时不慎过放

测容量

开始电压更低,回升中

详见: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708

放电容量8000多点
充电只有2200不到了

重新测试容量,还是只有2200的样子

怀疑只有一节电芯有电
只能拆开检查了

真是悲催,果然只有一节有电

其余3节一点电都没有

估计是过放导致内部胀气顶开安全阀了(原理不知道)
搜了下坛子,说是压下安全阀就可以恢复
安全阀就在正极顶盖下

准备学回形针大法

后来觉得回形针可能会戳破安全阀,又改用牙签
没想到削薄的牙签容易断,不经用

还是用回回形针
琢磨了一下,把端头弯成了钩型

搞好一节

能充电了

偶的方法只这样的:
用万用表监测电池端电压

把弯好钩的回形针先平着从正极盖板伸进去(平行正极板)
再慢慢扳正(垂直正极板),用回形针前弯钩的圆滑部分去压正极片下面
直到万用表稳定显示电压
PS:用力适度,不要霸王硬上弓,万一戳破就不好玩了

掌握好方法,3个都搞定了
电量测试均为2350左右,看来一致性很好

特意闻了下,貌似没有什么电池味,应该没戳破安全阀
感觉电芯内部压力应该并不大,想必这样修复没什么问题,大家怎么看?!

网友A:
哇···,过放跳闸了··合上就好·······

网友B:
谢谢分享,牙膏挤完啦,下次补上
还以为只有过充才会跳安全阀呢,过放也会,哈哈

网友C:
安全阀只有第一次跳开有保证, 再合上后第二次能不能跳开就不好说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安全阀只有第一次跳开有保证, 再合上后第二次能不能跳开就不好说了.

说的很有道理 以后安全性能就打打下降了

网友:
謝謝分享,原来还能这样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哇···,过放跳闸了··合上就好·······

哈哈,这个形容比较恰当,就是再次合闸后还是有点不一样了

网友:
以后要一年过放一次,测试安全阀能不能正常动作。

网友:
我也有两节过放了,也试试楼主的方法

楼主:
希望这样折腾后还用得住

网友:
看完后感觉自己以前浪费了好几节问题电池!

网友:
小心漏液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牙膏挤完啦,下次补上
还以为只有过充才会跳安全阀呢,过放也会,哈哈 ...

开始偶也奇怪,也许内部气压本就高了吧

网友:
特意闻了下,貌似没有什么电池味,

這話讓我想象樓主拿到鼻子聞味道的情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安全阀只有第一次跳开有保证, 再合上后第二次能不能跳开就不好说了.

这是肯定的,毕竟再压回,机械结构已经发生变化了

网友:
这样修复还是比较谨慎的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说的很有道理 以后安全性能就打打下降了

是的,只要没破估计还是可以用的

网友:
应该没大问题,充电后内部气体应该会吸收一些~

网友:
我有次给电池充电时听见电池噗的排气声把我吓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