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拆一个Cisco的手持DV

楼主(2019-01-21):
手上有一个Cisco的手持DV,型号是Fip Ultra 3 U32120,8g内存,以前改刷过固件,没问题,蛮清晰,720p的,现在翻出来摄像,不知怎么回事,不清晰,拆开看看,也没有发现哪个地方有问题,是不是摄像头要调整啊,按理说,摄像头上面有胶封,不应该动
外观

接口

型号

摄像头

拆开主板

主控

存储

一些小芯片,太小,拍的不是很清楚

摄像头背面就是一个散热片

有时间把摄像头的胶封弄掉,调整试试

网友:
看着做工还不错

网友A:
我有一只4G的,可以用5号电池,现在也是吃灰,,外出拍,光线足,还是不错的

楼主:
是呀,720p,很清晰的,不知为何现在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只4G的,可以用5号电池,现在也是吃灰,,外出拍,光线足,还是不错的 ...

是呀,720p,很清晰的,不知为何现在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呀,720p,很清晰的,不知为何现在不行了

以前诺基亚按键手机时候,柯达三星创新思科等都弄过口袋相机,录像能力反正比30fps帧频的VGA好点,大多数有720p30fps录像,好点的带720p60fps流畅录像。不要求音质和60fps帧频的话,现在好多人直接用手机录像拍照片,专业点的有GoPro运动相机,不过价格比低端手机贵。没钱的话可以选比手机便宜的山狗运动相机,万一廉价的山狗运动相机摔了不心疼。曾经的口袋相机有三洋安霸卓然方案,后来安霸转行弄行车记录仪等坚持下来。联咏当时好像没弄口袋相机方案,后来跟着安霸弄也弄行车记录仪。。。我手头买过几个小的黑颜色思科手持相机,不可更换电池,拆开后也是楼主的zoran卓然方案,4分之1英寸感光片,有一个改成可更换CS接口监控镜头,可以接大变焦,一个改成了M12单板机镜头,可以接鱼眼和长焦等定焦镜头,最后一个改成了M7接口的低畸变超广角镜头。内置数码变焦不错,有利于换镜头对无限远焦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