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电脑开机缓慢?开机后运行缓慢?试试这些方法!

楼主(2019-01-21):
可以参考

在这个快节奏的生活环境里,经常使用电脑处理文件、发送邮件、或者查看一些资料是必不可少的!既是是在家里也是会用到电脑比如看视频、玩游戏……

电脑的开机速度和运行速度就是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如果我们电脑开机就用了几分钟估计谁都会感觉很恼火的和烦躁,开机后发现系统反应缓慢,要很久才能进行操作……真的感觉很不舒服了!

这种情况的出现,可能和我们使用电脑的一些习惯或者安装各种软件时没注意安装提示造成的。例如:习惯把各种文件或者资料放在电脑桌面上。安装视频播放软件或者图片处理软件设置了开启启动等等,这些都会拖慢电脑的开机速度和运行速度的!

下面就来和大家分享一些简单的方法来解决这样的问题:

首先来处理电脑开机缓慢的问题:

1、开机缓慢很大可能是开机时候启动的软件太多导致的,如何查看哪些软件设置了开机启动呢?同时按下Windows+R按键或者在点击开始按钮找到运行选项进入到运行界面:

2、在运行界面的打开对话框输入命令:MSConfig然后点击Enter键进入系统配置界面:

3、进入到系统配置界面后,找到启动选项卡点击进入操作界面:

系统配置启动选项卡下面,可以清楚的看到有哪些软件是在开机的时候设置了开机启动。这个时候就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禁用一些开机时没必要启动的软件,点击软件左侧的√去掉√就可以禁止该软件开机启动了,再依次点击应用和确定就完成了!

4、如果大家对电脑很熟悉,也可以尝试禁用一些无关紧要的系统服务选项。在系统配置选项下点击服务选项卡:

选择一些大家知道的可以禁止的服务选项来操作,如果不是很清楚禁用后会对系统有什么影响还是不动的好!

当然上面的方法如果大家不是很喜欢,或者在操作过程中对于哪些要禁止启动、哪些不能禁止启动不确定的话。可以选择使用杀毒软件来处理这些繁琐的步骤,例如:360安全卫士、腾讯电脑管家等!

以360安全卫士为例,打开360安全卫士可以看到它提供了:电脑清理、优化加速等:

都是一些简单的操作方式,这里就不在赘述具体的操作方法了!

下面来看看如何解决电脑运行缓慢的问题:

1、其实桌面就是系统C盘,把资料文件放在桌面就相当于放在系统C盘,这样就容易增加C盘的运行负担从而影响电脑的运行速度!所以一定要养成好的习惯:资料、文件等都放在除了C盘以外的任意盘都可以的。从而减轻C盘的运行负担提高电脑运行速度!

2、操作软件、观看视频等都会产生一些缓存的垃圾文件,这些也是影响电脑运行速度的很重要的因素。不定期的清理系统缓存,有助于电脑运行速度的提高。这里简单的清理缓存的和垃圾文件的方法,可以选择杀毒软件:360安全卫士、腾讯电脑管家等!操作起来都很简单,一键清理!

网友:
一块固态硬盘,世界清静了

网友:
lz,时代变了

2楼正解,一块固态硬盘即可,天渊之别。

网友:
看我的启动项。

网友:
LZ,你这样看看,看有用不????

网友:
360,百毒,腾讯全部齐了,你还想飞?

网友:
这些方法可以试试

网友:
目前火绒比较好用。

网友:
回复加什么?我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