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用料奢华,诺基亚DT-903 10线圈 Qi无线充电板

楼主(2019-01-21):
有自己开无线充电板公司的朋友,听说我有部 诺基亚DT-903,想要拆开给他看看,这充电板比较少见了,而且也不好拆,拆开了,供他测量一些尺寸后,有“巨额”报酬给我,我抗拒不了诱惑,加上平时也没少占他便宜欠他人情。从我的角度想,我也比较好奇这东西为什么当年卖那么贵,最后还是冒着弄坏它的风险,把它给拆了。

(防挡字补丁)

-

这充电板说实话,颜色挺骚的,优点很多,比如电流控制、保护措施齐全,灯光酷炫
做工用料好,充电对位方便

缺点的话,体积有点大吧,然后原本的插头那是一体注塑的,但外壳和插头本身有缝隙,用久了就坏了

我用了买USB-A套件的插头接上了,然后是兼容性问题,虽说是QI标准的,有些带无线充电的手机还是不兼容,
比如我的三星S7E、nexus4,iPhone试了好几个型号都没问题,还有三星近一两年的机型

背面是一块铝板,参数在上面,需要一个5V2.5A的电源
家里5V 2A的头子比较多,就乐视的QC3.0的头子,有它适合的电流

拆的话,我研究了一下,就是从后面的铝板开始

铝板是黏住的,后面挖孔的地方有导热垫

胶其实粘的也不是很紧,
热风枪加热后慢慢撬开就行了,
不要用太大力,铝板变形就贴不会去了

胶层已经失效了。移除后拧下四颗T6梅花螺丝

电路板部分

撬开底盖。底盖做的还挺复杂的,很多导光条

这用料奢华吧,功能其实可不少

焊点还是可以的

细节部分

拆除前面板,前面板上有个东西

NFC标签??

找个带NFC功能的手机碰一下,原来是这个标签是蓝牙配对的快捷方式,和这个充电板配对后,
当Lumia手机没电后,充电板会闪灯提醒使用者,使用者还可以通过手机的APP更改充电板的一部分参数
。至于怎么接受手机蓝牙信号的,左下角那个应该就是蓝牙的天线了。

线圈密密麻麻的。真像个电磁炉啊

丧心病狂啊,光高功率发射部分就有5个
小的那5个是小功率的,这个充电板会根据手机剩余电量、摆放位置不同
自动匹配最佳的线圈发射。还有NTC温度传感器。发热严重立刻停止充电
当然,这个是好几年前的技术了,现在恐怕两个线圈加一个单片机就搞定了

接上电源,背面还有灯

我试着把小功率的线圈挪走,直接放手机上去,马上就会闪灯报错,
装回去,保持在原来同一个位置后才可以正常充电

充电速度还可以吧,iPhone XR 接近7.5W,比自带的5V 1A的小插头快一些,
1分20秒左右能充进1%,就是测试的时候,我是拆开的,没装散热部分,
没过多久就过热报错了  (诺基亚对安全方面的保护做的真的很严格)

我接插头那部分的时候,记得这线里面是三根芯的,
但实际充电板上只接了两根

强迫症所致。还是决定都接上
这线还是可以的。外面是硅胶皮,很柔软,里面线芯又很粗
还有几根棉线做加强处理

红线是正极,黄线负极,白线屏蔽接地

大概30股的左右,过5V 5A应该都没事

接回去,中间的那个是接地,
插头金属部分和这个铝底板是相通的

他测量了几个位置的尺寸 后还给我,
我又全部还原了,用粘力达 粘好后铝板。测试无异常就算搞定了
虽然拆解留下了一些撬痕,但过程是有惊无险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有人问我“巨额报酬”是什么,就是它—— 一辆 保时捷 帕拉梅拉

的车模,国产 大尺寸的。

这里面还有个小故事:

帮朋友拆这充电板的,拍几张照片给他参考这事,我其实在好几个月前就答应了,他说只要肯帮忙了,
就把他买真车送的原厂帕拉梅拉模型当报酬给我,我也同意,

后来因为我一直在忙任职的这家公司的年终总结,还有我自己工作室的项目收尾,问客户追款,就把答应拆充电板的事情忘了。
一星期前他把模型拿到我这了,开始不知道,手贱收下了,那台模型甚至还在我家还摆了两天,后来无意中查了一下价格,那个车模居然要3000多,没敢收下了,包好又送了回去,虽然他比我条件好,爱好也差不多,可能不在乎这个。但我觉得,我做的这些要那么贵的东西当报酬过分了

就在我发这个帖的前一天,他又拿了以前入坑的时候买的这部便宜的,我这才收下,拿了人家东西我也不好意思再拖了,再当鸽子就不好咯,
所以才有了今天这个帖子,另外这个模型能拆的东西 已经被我拆了,还在改细节,准备近段时间发个帖展示一下成果~~

网友:
线圈不要钱吗,弄这么多?

网友:
谢谢分享,很豪华的用料。打赏10M巨额报酬。。。。。哈哈。。。

网友A:
这真的只是个无线充电器?咋要那么多IC呢那么多线圈啊?没子弹等送货中

网友:
做工真可以说是比较奢侈,目前看到过的是最好的。

网友:
優秀文章,砸个专家,用料确实奢华啊.

网友:
用料真心不错的说!~

网友B:
真是好东西,老牌的诺基亚用料和设计都超强。价格也不菲吧?

网友:
牛B的产品,不知道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是好东西,老牌的诺基亚用料和设计都超强。价格也不菲吧?

前年买的,换了苹果8Plus,备用机还是三星的S8,都有无线充电,那时候做这东西的还不多,想买个好点的也只有这个最好,买的时候才100包邮。
这个充电板是随诺基亚/微软Lumia 930 一起上市的,那时候这玩意卖500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真的只是个无线充电器?咋要那么多IC呢那么多线圈啊?没子弹等送货中

线圈多是多线路转换要求,手机放的位置只要不是太偏,都能很快识别到。无线快充慢充它都有,手机快充满了,它就切换到小线圈上慢充,不过那时候的技术是这样,现在只需要一种就可以了。
那个蓝牙功能我查了一下,先用NFC让手机打开蓝牙跟充电板配对,手机没电了,充电板就会闪灯,提醒机主把手机放在上面充电,手机上还可以控制充电板的灯之类的一些参数,不过这个功能是Lumia手机专属的,安卓和iOS都用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是好东西,老牌的诺基亚用料和设计都超强。价格也不菲吧?

我买的时候才100包邮,无盒全新的。上市的时候这东西特别贵,好像要550,诺基亚的配件都是这样。
之前买过两条魔声和诺基亚Lumia联名的耳机也是,颜色看起来像是地摊货,音质好到爆,做工也很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线圈多是多线路转换要求,手机放的位置只要不是太偏,都能很快识别到。无线快充慢充它都有,手机快充满了 ...

没有APP支持所以用不了,要是有人开发安卓或烂苹果的APP应该是能用的

网友:
这个还真有肉~

网友:
做工不错,很喜欢

网友:
前几年的技术和这两年的技术差距,同样的功能现在只要两到三个线圈

网友:
正品诺基亚的产品做工还是不错的

网友(2022-05-18):
赞美咱们的坛子这么好的资料分享

网友:
我靠,这么多线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