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设计用料很好的研华工业计算机电源FSP250-70PFU

楼主(2019-01-21):
全日系电容,主电容是日立的,很少见到日立的电容,只在一些进口的工业设备上见过

价格是260元

网友A:
双路电源,一般机器用用还可以,大的电老虎就别上了顶不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路电源,一般机器用用还可以,大的电老虎就别上了顶不上去

没看明白哪里是双路的,工业计算机功率大多也就100来瓦,对电源的要求就是高可靠性高稳定性耐恶劣电磁环境,高功率的不是没有,但都是天价了,自己用没必要买

网友B:
FSP代工做的电源。。。。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看明白哪里是双路的,工业计算机功率大多也就100来瓦,对电源的要求就是高可靠性高稳定性耐恶劣电磁环 ...

+12v1   +12v2   电流都是分开算的, 家用的也有双路的这种,但是不是用2个CPU的都不推荐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v1   +12v2   电流都是分开算的, 家用的也有双路的这种,但是不是用2个CPU的都不推荐使用 ...

放心吧,都是接在一起的,只是有两路12V的线而已,不行你拿万用表测下你的电源看12V的线是不是都是接在一起

楼主:
引用 网友B:
FSP代工做的电源。。。。

是的,比老版的FSP250-60PFU好很多

网友C:
谢谢分享,感觉用料很一般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分享,感觉用料很一般啊。。。。。

那说明你看的不够仔细

楼主:
实测12V可以带载280W的功率,再高不敢试了,但散热片温度不高

网友D:
这种电源做工用料一般,挂着工业电源的名头价格虚高,完全没有性价比。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电源做工用料一般,挂着工业电源的名头价格虚高,完全没有性价比。

呵呵,用过的自然懂,不懂说什么都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电源做工用料一般,挂着工业电源的名头价格虚高,完全没有性价比。

你试试民用在70度下能用多久

网友E:
引用 楼主:
呵呵,用过的自然懂,不懂说什么都没用

东西用到位了,自然耐用,12-14年,维护02-04装的p3老工控,台达,全日系电容,150台,维2年,我去了没换过电源,电源故障都是风扇轴承干了,不转,到夏天热保护了,之前他们修是换风扇,我去直接剪开风扇中心那块铁加,加油进去,反正户外机箱吵就吵吧,他们之前换的就是一个夏天就不行了,毕竟3个月,机箱里最热能到60-70度,烫的手拿不了。不管谁家做按那个标准做就行了,现在有蛮多都是单电源了,单12伏电源输入,无风扇工控机

网友:
全汉代工的 看样子是全日系电容 二次侧还有固态 用料算不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东西用到位了,自然耐用,12-14年,维护02-04装的p3老工控,台达,全日系电容,150台,维2年,我去了没换 ...

车间里十几台工控机,至少5年没停过,从没出过什么问题,反倒是办公室的七八台thinkpad的T450,大部分都修过,还动不动蓝屏,后来直接搬了台工控机来当办公电脑了,同样的环境什么问题都没有,不知道是联想太垃圾还是工控太稳定

网友D:
引用 楼主:
呵呵,用过的自然懂,不懂说什么都没用

我用的台达DPS-400MB,比这个过硬吧?

楼主:
用料很好,但民用级恐怕怎么都比不上工业级的,发个同系列400W的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用的台达DPS-400MB,比这个过硬吧?

用料很好,但民用级恐怕怎么都比不上工业级的,发个同系列400W的参考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料很好,但民用级恐怕怎么都比不上工业级的,发个同系列400W的参考一下

...

台达DPS-400MB是IBM/联想服务器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