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新撸的海川崎60W调温电烙铁,拆机看内部做工行不行

楼主(2019-01-21):
有券撸的,各位看看这个烙铁里面结构行不行!!

网友A:
很不正经的产品。既然不是恒温,旋钮就不应该标上温度,而是标上功率。60W,改为MAX 60W,更科学。

网友B:
十几块 可以了  我一把5块的木柄好多年了 还能用

网友C:
BT136,就是改装普通电烙铁的电路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BT136,就是改装普通电烙铁的电路吧

BT136就是可控硅,调节导通角。

网友E:
不是恒温,不是恒温,只能调节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是恒温,不是恒温,只能调节功率

不知道用着怎么样   价格摆在那里

楼主:
引用 网友D:
BT136就是可控硅,调节导通角。

我查到也是可控硅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十几块 可以了  我一把5块的木柄好多年了 还能用

我就冲着烙铁头客户换才买的,感觉拧螺丝的不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不正经的产品。既然不是恒温,旋钮就不应该标上温度,而是标上功率。60W,改为MAX 60W,更科学。 ...

哈哈,价格决定一切

网友:
可控硅调温烙铁,差不多相当于调光台灯电路接个插座,插烙铁。

网友F:
分享链接在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F:
分享链接在哪里?

已经涨价了,有红包还是可以撸的

网友(2022-10-24):
看起来还不错,这个价格值了。

网友:
这个和936的头通用吗?

网友:
便宜,凑合用用,坏了不心疼

网友:
可控硅调功率烙铁

网友:
这种是ptc恒温的,我用过。只是温度不精确。还有种带数显的,那种比较精确。发热芯都是一样的。不带测温线,ptc反应会比焊台慢一点。

网友:
这个价格赚了,日常也挺好用的化锡快。

网友:
和华秋烙铁差不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