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赠送碳刷姿势不对 - 拆解康夫吹风机KF-9897

楼主(2019-01-21):
新买的一个吹风机,先拆拆看再用吧拆了才发现 这次的拆解很有必要哇,排除了一个厂家出厂埋下的隐患。
拆机时居然在电热丝部位拆出一个多出来的碳刷,是厂家有意赠送? 但是咱可以放自封袋内赠送吧 这样直接放吹风机内部不太合适吧

9897外包装盒 范爷带盐

取出吹风机(倒序 图是拆好后复装完拍的)

酒红色KF-9897

铭牌 220v 2300w

拆下手柄两颗三角螺丝 即可开壳。

拿下后盖 可见 风叶 ac电机 开关等。

后盖部分

电热丝部分 多出的一粒碳刷就是从这里面拿出来的。

圆蛋子是慢档二极管

ac电机part 。220v 120w

碳刷安装方式, 弹簧 碳刷柱分离式。

电机拆出的碳刷和多余的碳刷对比:

开关和其它细节、

2档热风开关 125v 15a 250v 10a

2档风力开关 125v 15a 250v 10a

急冷开关 是125v 16A 。这个开关一般故障率是比较高的

电源线 3米左右 标称1.0的。

送了个两插转三插的线

这样用挺方便

end 谢谢欣赏。

网友:
冰冰代言的就是不一样,
串激电机用起来会不会火花很大。

网友:
幸亏发现及时。一直把这个当作国产大牌,居然会出这样的问题。

网友:
确定厂家只送了一个?还是另外还有一个还没“发现”?

网友:
竟然這麼好?
樓主讓我想起來訂書機,
裡面可以放兩節釘:)

网友:
厂家不厚道,要送就送一对噻,一个怎么换

网友:
谢谢分享。我还以为是大婶插入姿势不对,看来我想多了。这吹风机质量是错,这电机我喜欢。。。。

网友:
康夫还是不错的,准备搬了新房就买一个自用。

网友:
买了两个康夫的都没得送

网友:
这不白赚一个碳刷

网友:
这种结实耐用,就是重了点

网友:
国产大牌啊。我也是TB入了台。几年了。还在用。

网友:
这种电机寿命长

网友:
可以先磨一磨是不是会好些

网友:
是从吹风机里倒出来的?

网友:
里面不怎么样,不过有赠送总比没有好。

网友:
等着拆戴森的吹风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