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解TP-LINK TL-PA4010电力线适配器,了解其内部结构

楼主(2019-01-21):
随着电力线适配器变得越来越流行,它们的时间就被拆散了!在这个拆解中,我们将在TP Link电力线适配器内部查看是什么让这个东西打勾!电力线适配器
以太网电力线适配器在Wi-Fi可能间歇性或不存在的环境中变得越来越流行。虽然电力线系统在过去几年已成为主流,但它们的发明可以追溯到1922年,当时电线在房屋和街道上越来越受欢迎。首次使用通过电力线发送信号用于遥测目的,载波频率在15kHz至500kHz之间。在这个拆解中,我们将看到构成标准电力线适配器的原因。

外壳
该装置前面有三个LED指示灯,用于指示电源,以太网连接和网络连接。

LED指示灯和“对”按钮

不同制造商的适配器通常兼容,但此装置与旧型号(100mbps)不兼容。这就是为什么这些单元成对出现,以便一个连接到主路由器而另一个连接到需要网络访问的设备(例如PC)。此电力线适配器还具有“对”按钮,允许它与特定适配器配对,以便在两点(例如两台PC)之间进行通信。

电力线适配器

适配器上的以太网连接器

适配器上的序列号TP-LINK AV600 Powerline Adapter

进入内部
与许多主电源设备一样,该设备没有螺钉,并且模制成防止接入内部高压。因此,需要一种侵入性方法才能进入内部,看看这个东西是如何发生的。在我的情况下,使用小钻头来形成一个孔,从而插入杠杆以移除前盖。

主PCB背面

LNK623DG可以在主PCB的上半部分看到一个IC。该IC用于功率调节和恒压控制,考虑到该器件需要使用交流电源作为电源,这是有意义的。

关闭主PCB的上半部分

主PCB的下半部分显示了一个容量为8兆位的串行闪存芯片25Q80。这些设备用于保存设备信息,如MAC地址和网络配置。

关闭主PCB的下半部分

主要连接
将主PCB从壳体中拉出,可以看到电源连接。有趣的是,电源连接是通过非绝缘金属条完成的,这解释了缺少螺丝。如果使用带绝缘的电线,则安全螺钉将是合适的构造方法。由于该装置使用裸金属导体,因此最好不要使用任何螺钉,使其几乎无法进入内部。您可能还会注意到一块反光金片 - 实际上是用透明塑料层覆盖的。出于EMC原因,可以安装此设备以防止主电源和控制器板之间的干扰。

电源连接,主PCB和屏蔽

主电源连接关闭

主PCB
主PCB显示调节和滤波元件,包括变压器,电感器和大电容器。有趣的是,许多部件都是通孔,这使得制造更加困难(像这样的PCB可能需要手工焊接)。

主PCB

主PCB顶部

主控制器是Atheros AR7420-AL3C,专门用于LAN网络。该IC包括ARM CPU,内部以太网交换,ADC,DAC,SPI和GPO。以太网控制器可通过电力线连接处理高达500Mbps的PHY速率,并具有内置硬件加密(AES 128位 ICfans)。

Atheros处理器

该PCB上的第二个IC是Atheros AR1540,它与主控制器配合使用。这是一个支持2MHz和68MHz工作频率的以太网线路驱动器,集成Tx线路驱动器和可编程Tx增益控制放大器。

主控制器的姐妹IC

PCB顶层的最后一个主要IC是AP35502,它是一个DC-DC降压转换器,可以处理高达2A的负载电流,效率高达95%。

DC-DC转换器IC

总结
电源线适配器在尝试使整个以太网网络适配器适合小空间时,展示了组件小型化的重要性。该装置的插头很小,不会妨碍其他插头插入相邻的插座。主控制器Atheros AR7420-AL3C是微控制器如何变得越来越复杂并与内置堆栈,加密和外设集成的经典示例,其中包含大量GPIO。

网友:
原来TP也舍得用日本化工的电容?

网友:
tplink朋友用的不到两年全挂了 我买的二手贝尔金 插那好几年了依然坚挺   不过挺热的

网友:
求你了,别再发这种机翻的文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