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X折腾』一波三折打印机电源加降压板制作宽压可调电源

楼主(2019-01-21):
『X折腾』一波三折打印机电源加降压板制作宽压可调电源
讲真,说实话,技术性不高,只是将电源和降压板合二为一而已,加上电压电流双显表,就组合成一个宽压的可调便捷电源。
手上一枚打印机电源,双输出,其中一路为30V

一个电压电流表,降压板,和一个电位器帽子

一开始,只想在打印机电源上直接打洞安装表头

结果空间还是不理想,板子万一松动就会灭绝

实际上理想的样子是这样的,输出口就没地方放置了,于是乎,放弃。

找来一个电动车充电器外壳,大小也不大,够用即可

将品字座向外稍微移一点点

大概就像这样,然后刚好卡在电动车外壳上~

品字座上方还有点空间,刚好用个带灯的开关

电压电流表和输出口的位置,表上头暴力了一点,侧面一点都不会不美观

然后就是将降压板的微动飞线出来一点

安装前测试,校准电压、电流

哦说个小秘密,输出30V电压过高,价格7815降伏给表头供电,于是乎,先通个电

然后最低,表头就可以识别1.2V电压啦,哈哈哈

依次调高,降压板最高耐压35V,刚好能承受打印机32V电源,完美,交差。

全文完
PS:最近事比较多。。所以码字有些随意。。大家将就看吧。

网友:
开关电源质量不错,但建议把低压部分放在外面壳子吧,你装在高压区,哪天短路了就是大问题了

网友:
也不搞點纖維片隔開一下嗎?

网友:
开关电源功率太小了!另外,你可以把空余的15v改为5v给表头供电!

网友:
电动车充电器外壳非常实用,哈哈,折腾得很不错。
没牙膏啦,明天

网友:
欢迎折腾,就是电流这么小不好玩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强

网友:
谢谢分享!

有外壳就是漂亮

现在TB上DC--DC的成品不贵。 我这种外行弄白相不错

网友:
电流这么小干什么用呢?

网友:
换成XL6009升降压板或者XL2596降压板更好,比LM的山寨芯片多了短路保护,好像正品的LM芯片也有保护,但货源很少。

网友:
有几块打印机电源,电流太小了,感觉没啥用处。

网友:
开关是不是太大了点

网友:
这个降压板其实性能很差~

网友:
外观做得真不错

网友:
折腾得不错,但内部过于密集也不是好事。

网友:
开始看开孔好丑,最后整体效果不错

网友:
謝謝分享  好hi呀! 可调电源就这么诞生了?

网友:
输出太小了,看dc-dc模块不加散热大约只有10w

网友:
厉害,不够感觉还是网上买电源模块稳定些

网友:
说的简单,做着难!原理虽简单,下那么多功夫!动手能力不错!
这模块发热大,效率低,电流还小,虽说有保护,可功能不完善,手上都炸好几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