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Keweisi USB功率计,了解其是如何制作的

楼主(2019-01-21):
USB功率计
功率计安装在透明塑料外壳中,使用内部卡舌固定在一起。这些内部标签可能会导致内部问题,因为一旦将外壳挤压在一起,就不能从外部接触标签,因此依靠强力来撬开外壳。

USB功率计

功率计上使用的显示器似乎是具有电压,电流,mAh和时间读数的OLED。显示器上没有ID或数字,因此从外部无法确定显示器的实际产品代码。此处显示的是使用两米USB延长线连接到旧戴尔计算机(2006)的USB端口时的显示屏。

插入时显示

USB功率计的下侧显示了一些内部工作,包括主控制器的板上芯片(COB)方法。其他几乎看不到的元件包括大型SMD电阻,各种模拟部件和SMD器件。

USB功率计的底部

要重新开始记录,请使用侧面的小按钮(RESET)。按钮本身由一块塑料制成,与一个小型触觉开关接触,并带有法兰以保持其位置。

USB功率计侧面的复位按钮

拆下外壳和内部PCB
从USB功率计中取出外壳后,可以看到内部组件。LCD显示屏有24个引脚,背后有一个背光。还可以看到重置触觉按钮,以及PCB的一些构造技术。
首先,PCB有一个黑色阻焊膜(它越来越受欢迎),但这有一些缺点,包括它很难看到痕迹。该PCB上的镀金是通过完全浸没整个PCB完成的,而不是仅仅尝试镀特定部件(例如,PCI卡可能只有边缘连接器镀金,而其他所有部件都使用镀锡板)。

PCB的顶部

PCB的下侧更清晰地显示了组件。可以看到一个大的R050电阻,这显然适用于电源或地线上的电流检测(很可能是高端检测,因为在返回接地路径上放置一个电阻会导致电路接地问题ICfans)。
通孔部件和SMD部件的使用表明该设备分几个阶段制造。一种未使用的方法是波峰焊。我这样说是因为有两个通孔焊盘根本没有焊料(最右边的连接器)。如果使用波峰焊接,那些孔会有焊料。因此,在通过回流炉放置PCB之后,用手焊接该板。

PCB的底面

USB功率计上的两个主要IC显示没有识别号,这表明这些部件非常便宜(例如,使用板上芯片)或者设备的确切工作是为了保密来自其他制造商。
当大量处理时,板上芯片方法比具有封装的IC便宜得多,并且这种构造方法也是手工完成的。实际上,这些芯片到达托盘并且一个人将它们粘附到PCB上然后将它们放入机器中,该机器使用细线将PCB上的焊盘粘合到芯片上的焊盘。
SMD IC最有可能用于电流检测(例如四运放或专用电流检测IC)。板上芯片很可能是具有许多功能的主控制器。从显示器到芯片的大量走线表明IC不仅处理显示器,还可以处理电流检测和所有主要GPIO处理的输出。

没有识别的第一个IC

没有识别的第二个IC

将“撕裂”放入拆解
由于几乎没有任何部件具有任何形式的识别,很明显USB功率计需要真正拆开。杀戮名单的第一部分是显示。因此,配备一对剪线钳,显示器从PCB上移除,露出背光。

用于显示器的背光

当然,这对我来说还不够好。因此,通过一些窥探,背光被移除,显示出显示器的标识!根据PCB,显示器是KWS-V5.0,日期显示2015 - 10 - 31.但是,这可能表示PCB的修订号而不是实际识别码,因为此号码在Google上没有返回任何结果。

OLED的可能识别码

不可原谅地撕裂的第二个IC是没有部件号的SMD IC。为了在PCB上找到一个数字,引脚从PCB上撕下,部分弯曲。虽然PCB没有ID号,但芯片底部有一个ID为JZY042916CV的数字。同样,这个数字在Google上也没有返回任何内容,所以这也是一个死胡同!

无法识别的SMD IC

通过使用带式砂光机,不顾一切地试图在环氧树脂下看到IC。不幸的是,打磨有点太过分了,但是可以看到芯片本身(以及一些键合线)。看到IC的正确方法是氢氟酸和硝酸的酸性混合物。

IC芯片和一些键合线。请注意,其他IC也经过打磨!

总结
这款USB功率计(现在处于电子坟墓中)显示了许多制造技术,这些技术可以保持数十万(如果不是数百万)产品的低成本。板上芯片设计使IC封装成本降低,SMD部件采用贴片机,模塑塑料外壳无需螺丝,进一步降低了价格。

网友A:
怎麼感覺好像是英文翻譯成中文?

网友B:
楼主砂光机都上了没个电烙铁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砂光机都上了没个电烙铁

是啊,我感覺不是拆解,簡直是分解...

网友:
这东东我也有一个

网友C:
谢谢分享。请问这是拆解还是分解?这破坏性拆解一般是老外常用方法。。。。。。

貌似这蚊子是英文翻译过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分享。请问这是拆解还是分解?这破坏性拆解一般是老外常用方法。。。。。。

貌似这蚊子是英文翻译过来 ...

温总好眼力。不过我个人也不喜欢牛屎的东西。虽然IC的坏了也很多没法修。

网友:
我觉得坏掉之前没必要拆,早期的都是硬封装引脚芯片,后来有一个缩水成软封装芯片,现在有一种是升级版,输入电压从5-6V提高到了5-24V,电压显示带小数点位移两档可变量程。

网友:
这那是OIED啊

网友:
话语太官方了嘛
弄这么细致·干嘛使?要dao版?

网友:
比用锤子直接砸西碎要强一些

网友:
这是tft的液晶啊,不是oled,再说oled哪会用背光啊

网友:
其实普通用,就显示电压、电流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主Google怎么使用的?我的小米手机想用Google搜索,应该如何操作。谢谢。

网友:
看得一知半解!

网友:
机翻文就拿来骗分。。。。现在分这么好骗了么?

网友:
14脚的ic,应该是带adc的单片机。
牛屎封装的,应该是液晶驱动,类似ht1621的那种玩意。
使用的是普通的LCD液晶,并不是什么oled。

网友:
躹躬  感谢楼主较真的精神

网友:
机翻
转载请注明出处
而且显示屏就是普通段码液晶屏,这点错误转载的时候也应该备注更正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麼感覺好像是英文翻譯成中文?

原贴就是国外的,而且是直接机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