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GL-AR150迷你无线路由器拆解

楼主(2019-01-21):
套管
路由器位于一个小型模塑塑料容器中,该容器具有各种IO端口和LED指示灯。路由器的两侧包括一个小通风口,以太网端口,USB电源端口和按钮。机箱的顶部有三个指示灯,用于指示电源,用户配置和无线网络启用。

无线迷你路由器

侧面的通风口

各种IO和第二个通风口

另一端的以太网端口

案例底部包括所有产品信息,包括设备的IP地址,型号,SSID,默认密码和MAC。

底面显示信息和更多通风口

外壳由两部分组成:顶部方形容器和使用楔形夹子固定的底座。打开设备只需要一把小型平头螺丝刀和一点点撬动,将底座从设备上弹出。
设备内部的PCB不是用螺钉或配件固定,而是用塑料件固定在PCB上的孔中。

一旦基地脱落,观点

PCB被移除

PCB:底面
PCB的底面揭示了一些有趣的PCB生产技术以及表面贴装和通孔部件的混合。
以太网连接器显示连接到IO的电阻器和电容器,通常用于平滑开关信号的边沿。需要平滑,因为具有尖锐边缘的信号产生可能干扰附近电子设备的谐波。这种干扰会破坏FCC和CE法规,因此产品必须符合这些法规才有资格销售。

以太网和无源组件,用于平滑

USB A连接器附近是一个由各种无源元件包围的8引脚IC。此部件标识为AZ88(或可能是AZ8B),没有可在线找到的数据表。然而,考虑到该单元通过USB连接器提供电源,以及使用大电容器和电感器,可以说这可能是一个DC-DC转换器,可从5V USB产生3.3V电源。另一个告诉线索是连接到各个引脚的走线的大小。

“AZ88”,很可能是DC-DC转换器

下面是一款采用SOIC封装的3V 128M-Bit(16MB)串行闪存IC 的Winbond 25Q128FVSG。这很可能包含主控制器的启动信息以及存储SSID,网络配置和其他重要参数等信息。

25Q128FVSG

在存储器IC的正下方是缺少电源/接地层的一部分。这样做是因为电路板的另一侧有PCB天线。地平面非常适合吸收杂散的EM信号,会严重抑制设备发送和接收信号的能力。

Wi-Fi天线丢失的平面

底部还包含许多连接到走线的电阻,就好像它们是某种总线中的串联电阻一样。PCB的另一侧包含一些显然与数据处理有关的大型IC,因此如果这些电阻是串联电阻则有意义。快速变化的信号走线上的串联电阻执行两个功能:
  • 限制电流并有助于防止零件损坏
  • 有助于防止反射

虽然电流限制不太可能,但反射在高速电路中可能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当信号沿PCB走线发送时,源和目标之间的阻抗不匹配会导致电信号来回“反弹”。这是一个问题,因为它可能会使设备混淆为认为线路上存在有效信号。串联电阻不仅有助于匹配阻抗,还有助于抵抗这些反射。

总线上的串联电阻

更多串联电阻器

底部的最后两个部分是25 MHz晶体和一些金线。这些金线连接到洪泛区,其功能尚不清楚。如果您能够了解这一点,请在下面的评论中告诉我。

水晶和金线

PCB:上部
PCB的顶部包含通孔和表面贴装元件,以及制造该产品的主要IC。

主PCB

第一个感兴趣的IC是大型Atheros SoC,它被鉴定为AR9331- AL3A。该SoC专门设计用于2.4GHz 802.11n通信,包括MIPS 24K内核,五个以太网交换端口,USB,I 2 S,UART和GPIO。该处理器使用JTAG调试,这意味着在这个PCB上的某个地方,我们可能会找到一个调试端口或标题,可以对该产品进行反向设计。

主处理器,Atheros AR9331-AL3A

SoC旁边是elixir N2DS51216DS,它是一款512Mb SDRAM高速CMOS存储器IC。该IC将解释PCB下方的大量串联电阻(这些电阻将位于地址和数据线的中间)。

存储器SDRAM IC,elixir N2DS51216DS

SoC旁边是PCB上的Wi-Fi天线,有趣的是,天线迹线还有一个连接到它的天线端口。由于调试原因,这可能是在半导体开发过程中放入的,但为什么它现在包含在PCB上(考虑到缺少外部天线)超出了我的范围。
天线端口(标记为J13)旁边是用于取放机器,各种表面贴装部件和表面贴装开关的基准点。

天线,端口和组件

更多IO和组件

有趣的是,该产品包含一个三针头,它明显连接到一个UART端口(Rx和Tx给出了它)。其功能最有可能是将代码引导到主SoC中和/或将数据上传到串行闪存中。
由于生产此产品的公司不太可能获得预先编程的内存,因此一旦设备构建完成后,他们将自行编程设备。引脚标题允许员工连接标题并单击PC上的“下载”,闪烁设备。

程序标题

总结
该网络路由器不仅展示了SoC如何接管,还展示了PCB布局和设计在现代产品中如何仍然至关重要。仅仅因为许多部件被集成到单个封装中并不意味着不需要关键PCB技术,例如使用接地层,缝合过孔,串联电阻和大量EMC控制。

网友:
做工挺不错的

网友:
谢谢分享,转载请注明出处。

网友:
一股浓浓的机器翻译味道,估计哪个国外网站抄的

网友:
这都啥年代了,居然还在玩AR9331,我那个WR702硬改的703现在还在吃灰。

网友:
703一样的货色

网友:
我那个WR702硬改的703现在还在吃灰。

网友:
如果是9341的话还可以玩玩

网友:
GL-AR150迷你网络路由器

网友:
谢谢分享,虽然是机翻文章,但图片很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