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修电蚊拍完结篇-外科治疗故障轻触开关的小技巧

楼主(2019-01-21):
前帖(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690&extra=)修好电蚊拍之一,过程中尝试接骨,点胶意外损了1个“得来不易”的轻触开关,外观胶痕累累

剩下下面这个开关坏了的待修中,本来如法炮制即可,不值得说了。转念一想,不如利用这次撞来的机会,给新手演示一下开膛剖肚式修复轻触开关。其实也没什么诀窍,开放直视下痛快地清洁开关内部谁都会,关键在撬开和合拢金属盖板时,给自己留下退路。下面就展示这个貌似玄乎的简单过程,给也许有需要用到这类技巧(不定仅限于轻触开关)的新手坛友一个参考

这个因点胶损坏,所以多一道除残胶环节

进入正题。先处理铆边

下面看图就明白,少啰嗦了

相信锅仔片中心的孔,还是有设计意义的,哪位大神说说

直接换腿

从旧开关上取腿

只取长腿

未来的一家,先见见面

交往

改脾气

再试

因这个争气的开关之前体检过,所以省掉内部清洁(看客在这个环节,尽可根据需要随心所欲),直接套上盖板。

可以省略的增强措施

常规收官的必须步骤

这就算好了

粗看近似原装
,不过金屋藏娇,外观美、丑已不重要

政审环节

电蚊拍的故事讲完了,但愿其中的小插曲对新手折腾有点借鉴作用。
谢谢你路过!

网友:
我手里长柄的也少。长柄也分好几个规格。

网友A:
谢谢分享。这个活儿,比神经外科还要精细,臣妾做不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这个活儿,比神经外科还要精细,臣妾做不到啊。。。。。。 ...

有后花园复又臣妾,温总到底是扑朔还是迷离啊..哈哈

网友:
哇……原电蚊拍的脚都是铁的!

网友:
里面都是锈啊

网友:
这个可以修,就是粘胶要小心

网友:
这种拆过用不了多久的。

网友:
一般偶会在打磨微动触点后再加滴缝纫机油以隔绝潮气防止再次锈蚀

网友B:
我也试试修小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试试修小开关。

撬和铆盖板要细心,适力、多次对称撬离。如欲点胶加强,先针尖接续微量胶滴,再从铆柱外侧接触一下根部即可

网友C:
非常好的教程。。。我就想问一下,通常电蚊拍的电池一般是什么规格的?很多时候是电池坏了。想自己换一个。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非常好的教程。。。我就想问一下,通常电蚊拍的电池一般是什么规格的?很多时候是电池坏了。想自己换一个。 ...

耍看什么年代出品的款式,早期是可拆换5号电池2节,然后出现不可拆4V小铅酸蓄电池,二者并存了一段时间,近年出现可拆换锂电款。只有铝酸蓄电池需要拆机铬铁焊换电池,不过型号难配,价格又不便宜,所以很多坛友将之改锂电。你如有兴趣,可以搜论坛试试,注意锂电性子急,不了解性能前最好不要试,有风险!

网友D:
使用wd40喷喷里面效果应该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使用wd40喷喷里面效果应该可以

不拆,即便能渗点进去,污物怎么出来?里面触点锈成那样你也有把握,还是死马当作活马医,医好了,再一边祈祷一边用?!

网友:
一直用鼠标的那种按键开关来修复这东西的。

网友:
用酒精加满,来回盘,盘着盘着就可以用了,再风干就行了。

网友:
楼主精神可嘉,不过一个微动开关不值几个钱,我都是更换了事,顺便改锂电,当然充电部分要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