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遥控玩具汽车怎么配遥控器?

楼主(2019-01-21):
捡一台路虎遥控汽车,没遥控器,用以前飞机遥控器没反应呀?都是27M的。

网友A:
RX-2搭配的发射芯片是TX-2,你找芯片型号一样频率一样的遥控器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RX-2搭配的发射芯片是TX-2,你找芯片型号一样频率一样的遥控器试试

谢谢回复!有一个遥控飞机的,也是27M的,但芯片型号磨掉了,试了下不能用!可能太老了。

楼主:
拆开这样的!

网友(2019-03-05):
我也捡了一辆法拉利,同样的芯片,用的9.6v电源,同求遥控器

楼主:
网上卖的,不知道能不能用?

网友B(2020-07-16):
这种车子我大把了,法拉利,保时捷,方程式赛车都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车子我大把了,法拉利,保时捷,方程式赛车都有了

土豪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