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入手松下电批

楼主(2019-01-21):
入手松下电批,扭力90左右,能调节打击力度,需要遥控板,一个遥控板就要三百多,遥控板没有买,电机齿轮没有明显磨损,电机轴承完好,就是打击轴磨损 完美修复,打击轴完好,14的轴径,用洗衣机的水封铜套安上间隙真小,用卡尺量完好,原来的滚针轴承旷了,型号是NSK的F1412,这个型号真不好买,淘宝上买的HK1412间隙大比原来还大,我的电钻换的滚针轴承也是间隙大,比原来旧的间隙还大,现在入手石墨铜套,包邮,等到了安装,修复完好,国产的估计早挂了,

楼主:
180包邮的,20给了一个电池,没电,自己可以组锂电,扭力可以,10个的螺丝几下就松了,用21伏的电动扳手拧10个螺丝,这个打几下就松了,扭力真大,标的90多牛米,比国产标100扭矩大,用这个拧紧6个的螺丝,东成12伏的电批新的噢,打不下来,松下这个电批费电,我用的是开关电源,调到12伏,不敢调的高了,上次调的高了烧了电机,

网友:
会修机械的高手

网友:
到货了呀  我前天也在论坛买了个冲击批

网友:
看起来整体还是良好的!

楼主:
轴套还没到,以前修理汽车,修理家电,这个吗业余的,玩玩,这个就是,网上截图的,这个都是通用的型号,代替滚针轴承的,

网友:
差个遥控器    不然就可以控制扭力了

网友:
它这个电池窗是一体的吗

楼主:
铜套装好了,完美替换滚针轴承,看图片,铜套的内圈要磨一点,T型轴有个台阶,看图片,

楼主:
铜套带石墨自润滑,这下耐用了,一个就几块钱还包邮,装上批头不摇头了,遥控器太贵,

网友A(2019-03-11):
机器里有蓝牙模块才能遥控,没模块,给你遥控器也白搭

网友:
为啥买这个垃圾货?

楼主:
好用,实际上就是电批,不能调节打击力度,不得不佩服,真是耐用,轴承齿轮,都没有多大的磨损,就是打击块轴,有磨损,夹头旷了,这都是汽车制造厂用的,要是国产的,怎么比,新机要好几千,

网友:
冲击批不是啥高科技,国产新货肯定比这垃圾货强,

网友:
松下的很少见哦

网友:
这个机器在闲鱼上见过,卖两百多,也是扭力调到最大了。据说是有自停功能?

网友:
货是很好,太贵了

网友(2020-06-01):
看不出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机器里有蓝牙模块才能遥控,没模块,给你遥控器也白搭 ...

松下的不需要蓝牙 ,也不是蓝牙的遥控 ,就是无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