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楼主(2019-01-21):
删了吧

楼主:
220V的   貌似只有五根线 两输入两输出 还有一根很小的 估计启动或CAN线?

网友A:
确定是逆变器?没看到什么高压部件啊,除了那个大电容像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定是逆变器?没看到什么高压部件啊,除了那个大电容像一点

可以百分之百确定,福特锐界内置的

楼主:
变压器侧输入,共模电感端输出,控制线与12V短接,输出只有160多V,搞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