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继续拆管子(60N50 D2141 J13009)

楼主(2019-01-21):
60n50管芯11*7(mm)mm很大的管芯。
2sd2141,早期摩托车点灯器里的功率管,用于驱动高压包低压线圈,达林顿管。
13009山货

这次不摩了,直接火烤,烤到边上有点点火,然后钳子小心弄开

7*11

s极6条铝线,,1条g极

塑封面

照着光闪闪的,彩虹出玩了,这东西做的像工艺品一样!

楼主:
达林顿,测ce击穿,从原理图上话可能是后侧管子,红圈里的击穿,测b只是好的那个!这个低压工作的,点火器只有12v

2s(开头)d2141

表面有小凹点点

这个图中标的测量确定就是eb(我这个称呼它),这极没坏测量有200多欧电阻,正后有正常的结压降(不知怎么描述了)

模块上的b10b20就是我说的这个极

网友A:
正品功率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品功率管........

通信电源拆下来的,假不了

楼主:
山货13009
那个塑变器的充电模块上拆下的

这个封的可以啊

管芯很小

铝丝烧熔断了

网友B:
13009的芯片面积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13009的芯片面积多大?

3.27*3.35(mm)

网友:
第一次见到这内部,不错!~

网友C:
那个MOS管管芯真大,做个电子负载不错单管估计300W没问题。

LZ在哪里买的能否透露下,买过其它型号的假货多,管芯太小。

网友:
有一个焊好了已经几年的M8 V6电子负载,精度不错的一直扔在角落吃灰,没找到合适的大功率MOS,试过并联 均流成问题,前几天又拿出来用3205单管90W玩了几十分钟又收起来了。

网友:
第一个管子心大啊。或许,将烧毁的钻开,其他的还能用。赶紧装回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个MOS管管芯真大,做个电子负载不错单管估计300W没问题。

LZ在哪里买的能否透露下,买过其它型号的假货 ...

这个是电源里拆下来的,记不得哪个了,一般买(拆机原字)这样的就行,最好不要接脚的,有些小管会重新电镀,管脚很新,这也没什么,还有就是表面光面与磨砂细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个MOS管管芯真大,做个电子负载不错单管估计300W没问题。

LZ在哪里买的能否透露下,买过其它型号的假货 ...

外表可能仿,性能防不了,耐压够,管芯小,内阻就做不小,内阻法一测就知道好坏!还有不知电子负载能否用igbt,可以的话3相igbt,大电流的6个总不能全坏的,找一块一装,那功率不就,哈哈,就是低压大电流可能不行,比如1v,50a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外表可能仿,性能防不了,耐压够,管芯小,内阻就做不小,内阻法一测就知道好坏!还有不知电子负载能否用 ...

原来买几个irfp250  260烧了砸开看了管芯小,内阻没测过,igbt行不行还不知道,好像还没看到有人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来买几个irfp250  260烧了砸开看了管芯小,内阻没测过,igbt行不行还不知道,好像还没看到有人用过。 ...

250本身就不大的,芯片和to220的差不多

网友C:
引用 楼主:
250本身就不大的,芯片和to220的差不多

差距还是不小的,原来有一个从电路板拆的已坏了的,与买的对比过拆机的管芯明显大不少而且拆机的散热基板尺寸厚度也比买的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差距还是不小的,原来有一个从电路板拆的已坏了的,与买的对比过拆机的管芯明显大不少而且拆机的散热基板 ...

这个是好几年前买的

6.5*9的芯,90a200v

网友(2023-02-21):
发现IGBT模块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