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路由3 newifi3 D2超值矿渣改造

楼主(2019-01-21):
购买矿渣前也在坛子里做了下功课:优点是配置高,价格低。缺点大致现象就是信号好,连接不稳定。(低时只有10M)

于是购买了矿渣2台150元包邮。到手原固件 测试确实如坛友所说一样,连接不稳定。学着网上的方法找不同的4个点远近都一样的。连接速率会忽高忽低的来回跳(最高连接速率只有72M)。这样就影响传输速度。
经过处理完成后现在连接稳定,原来的测试点测试信号基本和K2一样的,使用中也稳定。最远距离K2不能上网的地方,新路由能上。最关键的是反应快,原来的K2总是感觉慢半拍的感觉。

过程就不详细说了,大致就是:1刷pavadan 2清理油污  3关闭usb3.0  4芯片加屏蔽罩 5改散热  6铝板接地 7加电容

改造效果: 信号稳定了,和k2比是一样的稳定。

不同位置信号比k2少3db,在一间屋是少3db,隔堵墙也是少3db,隔2堵墙也是少3db,这个就不明白了。

网友:
有点玄学了

网友:
我也加了电容 加了屏蔽罩 但是我没给铝板接地。

网友A:
中低端路由器面临的最大问题已经不是以前的不会堆料了,而是电气构造不会设计,导致作为卖点的USB3.0会干扰到2.4G,当时K2P刚出的时候有人硬改USB3,不做屏蔽的话2.4基本算是废掉了。
当然LZ可以尝试一下把无线模块完全装进屏蔽罩里,同时USB也合理屏蔽,应该可以做到对速度影响较小的USB3开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中低端路由器面临的最大问题已经不是以前的不会堆料了,而是电气构造不会设计,导致作为卖点的USB3.0会干扰 ...

原来usb3.0 还有这能力

网友:
这改的,加屏蔽后会改变载频不啊?

网友:
导热硅胶垫铜箔 用意是啥??

网友:
屏蔽罩这么加根本没用

网友:
小车变摩托呀

网友B:
真的能有用吗???我的D2还在吃灰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的能有用吗???我的D2还在吃灰

经过一段时间的使用总结:2.4g有设计硬伤。
大致过程如下。2.4g一般使用能正常使用2-3天使用过程中信号稳定、传输数据也快。
遇到的问题:
1:每次重启1天左右,只要满负载传输数据后,2.4g就开始出现问题,严重时直接连不上,重启一下就能正常。
2:每次重启2天左右,没有大量使用2.4g,但是也会出现传输数据变慢,链接断开,严重时直接连不上等,重启一下就能正常。
以上1天内使用都是正常的,5g等其他的全程正常,就是2.4g会出现问题。研究了一下,可能是2.4g是使用的4个角的未知的LNA有关。具体过程不好说了,纯属个人猜测。因为大致看了一下,用了这种方案的LNA的路由的评价都大致差不多。

网友(2019-02-21):
没给铝板接地

网友:
路由75+改装费用就不止100了吧

突然想起一个大神的防漏油到主板方法,笑死我了,供楼主参考一下。把路由倒过来放

网友C:
我的K2P改屏蔽其实很简单,在原先屏蔽罩范围内部用高温胶布粘一层,然后用不干胶铜箔沾上,大小刚好切割到屏蔽罩范围,芯片位置留出位置涂点导热硅脂,简单好用

网友D:
同样的配置,在不同厂做出来的效果完全不同,AR9341在TP的路由器上不断重启死机家常便饭,在百米2上日晒雨淋高温烘烤7*24运行几年都没事。
一看板子,设计就有问题,比如PA输出走直角走线;PA输入没有做阻抗调整。这个板子交给TP做都会好很多。
本身就是设计缺陷先天不足你这样改,科学根据在哪里?你把所有IPX头剪了,直接焊接到主板上我敢保证会好得多。

网友:
看恩山山有大神改了EEPROM里的无线配置设定,。。。极大的改善无线速率等问题。。

网友(2019-04-18):
引用 网友D:
同样的配置,在不同厂做出来的效果完全不同,AR9341在TP的路由器上不断重启死机家常便饭,在百米2上日晒雨 ...

大神,点评下K2P的设计呗。

网友:
电容是怎么加的?我百度了半天没找到相关的信息。

网友:
最近也在关注这款,这个U还是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K2P改屏蔽其实很简单,在原先屏蔽罩范围内部用高温胶布粘一层,然后用不干胶铜箔沾上,大小刚好切割到 ...

你好像在恩山发过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