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解亿力洗车机YLQ4435C-90A检查碳刷剩余量

楼主(2019-01-21):
这两天有人拆了电池的,后面跟评说在洗车店里用碳刷不耐用,我也用了大概10次左右,就检查下碳刷的剩余量,仔细看用了差不多1/5样子的,一次用了1小时左右,差不多,能用50-70小时吧,对于洗车店来说这个肯定不够,个人用,差不多两年左右可以用的到。

型号如图

拆解进水端的快接

证面

取下卡子

拆掉进水和滤网,滤网很脏已经洗干净的

拆掉另一个架子

取下外壳6个螺丝

打开后盖

实际上塑料壳很薄啊,一看底下柱塞泵毫无疑问了,6个洞3进3出

电机有包壳,拆掉4个螺丝,手指的地方一撬就开了

前面取下来出水快接头,就可以分离前壳

出水端的管子很脏

接头也很脏

用牙刷塞进去洗刷刷干净了

电机散热还有个罩子,手指的地方有卡子,一共四个,一边两个

取下罩子后看到碳刷

碳刷架子,一体的,淘宝看了看,没有单独的碳刷,估计得买配套的,如果单个碳刷就得用烙铁焊接在板子上了,

撬开这个卡子

取出碳刷,,碳刷附带的铜线根部很容易就磨破几根,我磨了好几根,没想焊接,希望回装后能大功率不烧吧,1200W心里也没底,先凑合量量

整个碳刷架子的尺寸超过30mm如果没量错估计是网上那个36mm的架子,有亿力专用的碳刷

下面给大家个碳刷尺寸参考,宽10mm

厚6.4mm估计6毫米应该够了

长,额还剩15mm,猜想原长度有18mm或者20mm

铝制散热风扇,网上那些人怎么用碎的?他们扇叶居然断裂了,无法理解

拆散的准备回装就不拍了。就是如此了。

网友(2020-10-26):
做工还不错的说

网友A:
柱塞泵怎么没看到从哪里换机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柱塞泵怎么没看到从哪里换机油

不知道啊,没管过,先用了再说

网友B(2020-12-19):
把电机改成12v的,放在车上不方便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电机改成12v的,放在车上不方便吗

1200w的功率车的电池受不了

网友:
电机看起来和豆浆机的差不多啊

网友:
我也用的这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