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拆个不知道是什么玩意儿的USB扩展器(WMS8131A)

楼主(2019-01-21):
感觉应该是早期的车载导航上的

网友A:
我觉得是笔记本电脑外接扩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是笔记本电脑外接扩展的

不太像,笔记本上面好像没有这种接口啊

网友B:
我手里还有个呢,是个老平板上的,只有这一个接口,可以外接鼠标键盘和网线,不知什么原理,估计跟OTG一样.

网友:
古老的山寨平板的外界usb和网口接口,专用的,只是把接口通过这个小口引出来而已。

网友:
安卓8650平板扩展。512M+4G7寸

网友:
老物件,主接口是老三星接口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手里还有个呢,是个老平板上的,只有这一个接口,可以外接鼠标键盘和网线,不知什么原理,估计跟OTG一样. ...

就是平板上做不下的接口 用线连到外面了而已, 可以接网线。。键盘 鼠标 和U盘 。我也有一块这样的平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