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拆两个老磁带随身听(索尼WM-FX151 京华JW-97)简单修复传动皮带老化故障

楼主(2019-01-21):
2019年新年伊始,鼓捣一下十几年前的磁带随身听,一个是索尼的WM-FX151磁带随身听,就是下面这个:
索尼的拆机费了一番周折,查看了没找到螺丝,后来上网搜了一下有人说索尼低端随身听没有螺丝,是卡扣固定的,于是找了一下磁带仓里有三个卡扣,用力向下捅卡扣就松开了,然后再从周边缝隙入手撬开一圈的卡扣,也就拆开了,知道窍门其实也很好拆哦。

另一个是京华牌的JW-97磁带随身听,就是下面这个:
京华的很好拆,卸下背后的4颗螺钉就拆下来了。
这两个磁带随身听的皮带都老化了,放不出声音来,皮带太松了,也没有原装皮带配件,也不想花钱去买皮带,毕竟磁带随身听已经过时了,放出的声音也不好,所以活马当死马医,把老化的皮带剪开裁掉一节让它变短,然后用502胶水把接口粘起来,经过反复剪开粘上尝试找到适合的长度,最终把两个哑巴随身听都鼓捣出声了。虽然放出的声音多少有些发颤,但也算小有成就!
发帖完毕,谢谢观看,顺祝大伙儿春节快乐!

网友A:
索尼的皮带是可以配得到的,国产机芯的应该也能配到,就是不值得,国产机芯的底噪控制实在是硬伤

网友:
引用 网友A:
索尼的皮带是可以配得到的,国产机芯的应该也能配到,就是不值得,国产机芯的底噪控制实在是硬伤 ...

一般来说,机芯对底噪影响很小很小,因为电机的屏蔽都做得比较好,也容易达到标准。机芯影响在电机转速精度,晃动率等指标,还有主导轴精度,飞轮精度等。这些参数对机芯影响是最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索尼的皮带是可以配得到的,国产机芯的应该也能配到,就是不值得,国产机芯的底噪控制实在是硬伤 ...

国产的笨,续航时间短,音质差!优点是低价!

网友:
索尼小家电做工不错

网友:
真的只是皮带就能搞定吗?我的随身听罢工许久了,还再吃灰中

网友(2019-02-22):
老物件在曾经已经是很好的东西了,我有一台现在还能用

网友:
塑料件也不耐老化。。总的来说还是不行了。磁带怎么听都觉得不舒服了。只能听听收音机。不过有便携收音机,谁还听这种戴耳机的?

网友(2020-08-07):
大学时代我用的FX141,银灰色外壳的,做工真不错,电路板双面的,几乎没有外接线。当时拆了好几次。同时代的爱华同级别机器做工就差远了,单面纸电路板,各种焊线,贴胶。

网友(2021-04-07):
- -我看了下好像就两个卡扣啊..没找到其他的..

网友(2022-11-13):
索尼的做工真是紧凑

网友:
京华在国产中算好的了

网友(2024-08-19):
感谢,我的FX151按照您的指点也换成了皮带,但是30年前的磁带感觉唱歌都慢了

网友(2024-12-23):
要是索尼再提供易损件供维修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