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长草无刷冲击扳手~牧田质造无刷锂电扳手拆解简评

楼主(2019-01-21):
长草无刷扳手好久了,因为车子一直自己动手,最近累积要处理的要换刹车油、换刹车片、后减震胶套,都要拆轮子;
想想人工动手得多累啊,其实呢还是想买工具了!

12V的平台一直用大有的,充气泵、电钻两台、电锤、曲线锯;
对大有还是有好感的,所以比较了一下300牛左右的话,从价格上来看5733P价格还是不错的,闲鱼上4.0整套也就600块吧;
但再看看18V的其它工具呢好像也还就5401价格还不错吧,其它的完全没有性价比
因为有了12V的日常使用也足够了所以对我也没太大吸引力了;

在了解过程中了解到牧田款,其实对牧田还挺有好感的,曾在牧田工厂边上工作很久,很正规的一个公司;
也曾在其供应商做变速箱的做过一段时间,对品质的管控还是非常严格的;

所以再来选择还是牧田款吧,电池容易造,平台扩展性也很强吧,其它类型的电动工具也很多使用牧田款的电池的;

其实在论坛上找经验贴子,找了几次都没有,介绍选购无刷锂电扳手的很少;

直到看到坛友介绍无刷角磨机的贴子,提到质造的还不错,期间也纠结了一段时间淘宝评价好坏不一; 、
后来算了也就大有一颗电池的价格,买台回来看看,最低配的219包邮白菜啊,其实闲鱼上也有很多
牧田款的不到100块的裸机头的,本来也没电池充电器,在这个过程中还打黑了一个牧田充电器,结果用不了,以后有机会再说;

回归正题开箱,这也是我第一次发拆机贴,以前都懒得发;

大大的一个箱子,重量不轻,快递费也得20块吧,他们到底怎么赚钱的,这也是一直在我脑海的印象,人家总要赚钱,会不会质量很差!

最外层挺厚实的五层纸箱,硬度不错,比一般的快递包装强多了;

感觉这箱子比东成做得还好点

全家福了,送了一堆套筒,网上评价好多说质量一般的,我都没细拆看到底有哪些规格,因为我有个294还是多少的套装;

电池,最让人恶心的地方,什么叫到98TV呢,没有标电压和容量,18V是肯定的了!

只能线充的了,原装肯定是不上了,有那种三脚的座充应该也可以充的!

山寨的地方太明显了,灯亮了都与印刷视窗对不上,拆了以后扒下来重新贴,只稍好了点,另外也不怎么粘了,也用错双面胶型号了!
好奇怪居然用白色的有基胶,粘性也不强,作为一个这方面的专业人士很吐槽的地方;

又减配了,记得商品介绍里好像是2A的充电器,居然没虚标到更高,这个就没拆,没一点点兴趣!还是喜欢用座充的!

首先,开拆电池,手按底部软软的,原还以为是不是只有5节电芯的!

电池全家福,好像是标准的淘宝牧田款,12块的价格的保护板,还没查是不是BYD的电池管理芯片;

主芯片和MOS管型号,3管的难道可以最大30A吗?

居然也是10节的电池,也不像回收的旧电池,1.5AH的单节,估计虚标了,总共能有2.5AH的总容量就偷笑了,本来就计划当买个电池壳的!
有人知道这是谁家的电芯吗,没人知道估计就是垃圾电芯了!

开始拆主机了!质造M4-M22

头壳上还有个塑料保护壳,需要先取下黑色的胶套,再扒开两个塑料卡脚,小心点不要扒断了!

头壳是铝的,但是很薄的,但做工也不是很粗糙的;
齿轮应该也是粉末冶金的!
难道很多人说电动扳手同心度很差的,没有轴承的,所以想转接成起子机或电钻来用的就算了吧!

掉出来一个齿轮和垫片;
电机 就没再详细拆了,这里有个轴承!白色的这个塑料感觉材质一般,估计回收料了!

开关,请大家活动下头部,

驱动板,只露出来一个电容,其它什么也看不到,看起来只要不泡在水里,雨天使用也没有问题的!

无刷电机,居然是绿色的骨架,定子线圈也不知道是不是铜的,细径估计有0.6了吧!
这里又有一个轴承,整机就两个轴承!

外壳,一般般吧,200块要什么自行车呢,双色注塑的,包胶手感一般般,好在握起来手感还可以,应该得益于手柄不粗吧!

和我的5262合拍一下,都是红,喜欢,其实最早想买米沃奇的,太贵所以算了买的大有;

使用扭力等拆下轮胎看看了,到时候比比一个是我上次鼓包刚换胎手工上紧的,再比较一个换胎被风炮强奸过的;

全文结束,感谢观看,能发点M币就更好了,希望早点够换神坛神器!

网友:
国产都一个套路,大艺的48V88V。恶心的要命。其实东成的无刷18E扳手还是不错的。力大充电器我拆开看过,快充。就是有个通病偷停

网友:
认真发帖  没分了等会来  看来也就这样 前段时间也关注这个牌子了  刚好昨天坛友有送钻和电批

网友A:
最想看的转子是什么样的  不拆了  不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想看的转子是什么样的  不拆了  不拆了

转子就是一个转子而已啊,看太多了不想拆了,没啥意思,其实我还很想刮了定子线圈看是什么材质的,铜还是铝,想想价格铝吧!

现在等着上车实验一下扭力到底怎么样!

网友:
坐等扭力测试,正在选购电动扳手

网友B:
结果呢,大家都等着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结果呢,大家都等着呢

结果是,我换轮胎自己脚踩过的5颗镙丝,没有被风炮打过的,全部拆不下来!

算了,计划年后入大有5733plus吧,电池也可以转接给其它品牌用,但其它品牌电池没办法转接给大有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结果是,我换轮胎自己脚踩过的5颗镙丝,没有被风炮打过的,全部拆不下来!

算了,计划年后入大有5733plu ...

我看你还是先别急着去买大有,先花几十块钱买个指针式的扭力扳手,看看到底需要多大扭矩再决定买何种电动扳手吧,否则买了大有还拆不下来咋办?再去买二有?三有?何时是头呢?

网友D:
去修车那找个扭力扳手试试

网友E:
德伟899你的不二选择,不在乎风炮强奸!我的四条胎都被强奸过,哒哒哒下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看你还是先别急着去买大有,先花几十块钱买个指针式的扭力扳手,看看到底需要多大扭矩再决定买何种电动 ...

牧田款大神来了!

大有拆不下来我也认了吧,其实是可买可不买的!

不知道脑子 哪短路了买质造了,特别电扳手网上很多反馈只有一百多牛二百多牛的,都虚标了!

不过买质造也是看了你的角磨机的贴子受了点影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德伟899你的不二选择,不在乎风炮强奸!我的四条胎都被强奸过,哒哒哒下来了。 ...

是好,价钱也好啊!

也没其它用途好像也太浪费了,只要扭力够装轮胎就好了,太大也浪费!

网友F:
看起来质量不错,早知道买这个了。
你这个工具箱挺好。机器外壳做工不错,还软包胶的。
电池保护板还上三防漆了,触点还是双触点应该接触良好。
白色塑料是尼龙,塑料钢怎么会材质一般?

我刚买了个 优仪高 的,其它都一样,外壳没包胶做工有点糙。保护板没上漆。电池是2000mah的,10节。298元,只有一个套筒。被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起来质量不错,早知道买这个了。
你这个工具箱挺好。机器外壳做工不错,还软包胶的。
电池保护板还上三防 ...

除了扭力低了点,其它质造我感觉还可以接受;

扭力呢我也没有其它的比较,只是用来拆了下我脚 踩上紧的轮胎,是拆不下来!

网友C:
引用 楼主:
除了扭力低了点,其它质造我感觉还可以接受;

扭力呢我也没有其它的比较,只是用来拆了下我脚 踩上紧的 ...

我不妨帮你算一下你脚踩的扭矩。假设扳手力臂长0.3米,你的体重80公斤,踩的时候不会是均匀施力,有可能有冲击,加50%,按120公斤算,这样,紧螺丝时扭矩就到了36公斤米,也就是353牛米,紧螺丝时摩擦系数是动摩擦系数,松螺丝时要按静摩擦系数来算,同一种摩擦副,静摩擦系数比动摩擦系数要大,也按大50%算,这样,你脚踩紧过的螺丝要松时,扭矩要达到530牛米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不妨帮你算一下你脚踩的扭矩。假设扳手力臂长0.3米,你的体重80公斤,踩的时候不会是均匀施力,有可能 ...

哈哈哈,,那个轮子的镙丝还留着呢,年后入5733plus再试试看吧,我还是心里感受半寨货扭力不达标的,原来想能有200也够了,比轮子标称要求扭矩也高了,但是拆不下来不行啊~

网友:
我还想入手这款呢。看来还是大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去修车那找个扭力扳手试试

轮胎螺丝 太紧了也不好  120N.m就ok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哈,,那个轮子的镙丝还留着呢,年后入5733plus再试试看吧,我还是心里感受半寨货扭力不达标的,原来 ...

这类国产东西很多是互相抄袭,结构大同小异,可能很多零件都采购自同一家,不会有什么本质差别。当然,一定要交学费没人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