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天津朋友发来的三色灯带驱动+黏糊老头无用功

楼主(2019-01-21):
爱占便宜的老头
    早上8点,正要上班,电话打来,号码对应的是“修电动汽车充电机王”接听,对方急切的问我,什么时候来,我说,别急,10分钟,差不多就到了。;啊,好,我在你门口等你呢,我那车的充电机又坏了,还得麻烦你啊。

    于是。匆匆赶来,这两天,那变速车出问题了,骑着隔三差五的嘎巴一下,越来越频繁,再者,就是感觉车后轮沉了些,起步太消耗卡路里,而且感觉后轮有点龙,总有点摇头摆尾的感觉

    凭感觉,应该是后轮花鼓里边的珠子有碎了的了,现在,骑起来,一个是费劲,一个是自己骑着提心吊胆的,怕突然卡巴一下散了,平常我骑着它,到时候,它骑着我啊,我这小体格,整它可不容易了。后轮太复杂,怕拆开装不上了,连单速都实现不了了就麻烦了。

    骑着车子去门市,见那杏黄偏点土豪金的颜色的电动汽车在门口对面停着,人站在门口等着,开门搬出东西,摆上

    然后,开始俩人合作,拆充电机,(该充电机以前在老家发过贴,这位来这里修,已经是第三次了,去年夏天也来修过一次,就是风扇停了,烧了保险什么的,也没什么大事

    这次又来,还是保险烧烂了,这次换一个15A的保险(就是前面说的,修微波炉未遂,给20的哪位扔下的一小兜15A的大保险,又拆掉烧烂的小保险座的铜片什么的,换上套大保险的座和橡胶透明套,然后,测试没短路的东西,用隔离变压器带着试一下,没事,功能正常。扣盖。

    可这边正修呢,进来个老头,脑袋跟冬天卖的小西瓜差不多,尜尜脑袋,不大,个头比雷锋不高,瘦小枯干,穿深棕色皮夹克,光头没带帽,上人见喜的笑脸,脸上纵纵纹堆累,精明强干的样子。乍看,很像麦克斯.精明(86号)

    他要修电压力锅,阿迪锅,我让他等会,他问得等到什么时候,今天上午能修完不,

    我说,这个真没准,如果快,马上就装上了,如果问题大,就麻烦了。

    他放下,等着,跟我们闲聊,他跟那人说:这师父,实在,上次我修电磁炉(1月10),换4个开关,还顺道把线重新做了一下,这本来不是他的活,人家也给捎带干了,好人啊。

   (事实上,那天他来找我,修九阳圆的那种电磁炉,很老的十几年的了,进来问我换开关多少钱,我说这个得看换多少,反正一般全换是20¥

    他说,不全换,就换俩,好像一个炒菜一个火锅,加上加减俩键,我说就算15¥吧,他琢磨琢磨说,十块钱吧,我说干不着,最后,15¥成交

    换完后,他想让我给换条线,我说,换线成本高,不上算,给你修修算了,把裂皮的部分挪了里边就没事了

    于是,给他将那堵头用电钻捅透,穿线,剥开,与里边的线重新对焊接,热缩,处理完,搞定,还是那价格(不是我是他非给这个价),所以,老头很高兴,知恩图报,张口闭口说这事。

    我这边测着电路,他跟我,跟那哥们闲聊,这位跟我们老爷子一个毛病,从电视看点新闻,就跑这里显摆,跟我们摆着,跟那哥们扫听他们邓庄在哪里,哪个村,谈到时下的ZC,农民都没土也了,都改成市民了,什么农业户口以后值钱了,平房以后也值钱了,瞎掰呗。

    我赶紧给测试好,装壳,让那哥们去装车测试,顺带充电一会,1500W功率足够,趁这机会,给老头修阿迪锅,这种阿迪电压力锅,是上翻盖的,毛病是插电没反应,但是拔电,或者轻微触动时,会有反应,很像虚焊

    拆开底盖,取出电路板,发现变压器疑似虚焊(非常不明显)还顺带把其他很多关键件,大件的焊点补焊一下,然后装锅测试,没事了,怎么磕打都没事

    底盖5个凸起,不好对付,装起来很麻烦,最后总算装好了,老头适时的问了声:“多少钱啊?”

    我说,给十五吧?老头表情像吃了黄莲、苦味酸,哆嗦着从兜里掏出50,让我找,我找出20,10,5三张给他

    他跟我念叨着,你是怎么修的,就是焊了几个点吧?我给他打马虎眼,说:“没错,这种毛病就是虚焊,没别的,认真补焊好就没事了,放心吧?”

    (我知道,他肯定嫌15¥高了,上次电磁炉换4个开关才15,还顺带修电线,这次没换件就收15,他觉得冤)

    看他在这吭哧瘪肚的,我就明白,可你就不想想,刚才我装底盖就装了十几分钟,容易吗。要是你不在,我直接用钳子咔嚓掉一个俩的,就没这么麻烦了。

    他在这磨蹭着不走,转悠过来,转悠过去

    后来,掏出刚才给他的10¥的那张,道:“这个你给我换换吧,我怕花不了。”

    我一看,是个透明胶布粘过的,行,换,于是,给他换了一张,还不走,那哥们进来,说按上吧,没事了,我出去跟着他去安装回去,那老头在外边看着我们按,还是不走

    这时候,又来个小伙子,拿着个白漆小铁壳的山寨版的变压器的充电机,6-12v充电器。问我有这个玩意不。

    我一看,电压表上并着一个4条腿的扁桥也就2A那种BS2A什么的已经烧裂了,其中一根正极铜皮都出来啦,我说应有尽有,放心吧

    但是心中也想,这玩意也真值得修吗?反正咱不管那个,给够钱就修

    小伙子看样子30岁上下,圆脸蛋,男生女相,爱说爱笑,这边装完充电机,收修充电机的哥们30¥微信扫码,完事走了

    那老头看看,见我也不搭理他,也认头了,不知道什么时候,也走了。

    我跟这小伙子说,你肯定是接反了电瓶了,让电瓶把桥烧烂了,就算变压器再好,这么点的变压器,尤其叠厚只有2CM的变压器。

    能超过10W也不会太多,充电机上3个开关,一个电源开关,一个6/12选择,还有中间那个开关只用了一个头,当接线柱用了,这个开关的定义是强弱选择

    其实就是变压器出来的一段漆包线跟一段细如猪鬃,虎须的细电线,到LED和表头从这里就当个接线柱而已。

    我拿出我的桥盒,是30年前的某种药盒,粉色的韧性塑料底盒,白色的韧性塑料的盖子

    这个也是我小学时,从农校医务室跟姨姨们要来的。这么多年,还是韧性很好,很厚实,满满的

    各种桥,从金桥35A1000v,50a1000V到很老的那种圆的1CM直径的1A小几百V的圆桥,都排兵布阵集中在这里边。

    他认为,这桥烧了,说明电流不够用,希望我可着这尺寸的,给他找个电流够大的

   于是,最终换了个我网购的二手808(8A800V)搭了套3MM螺丝母,固定在底板上,焊上变压器过来的一根线,和6/12v选择开关中线

   然后,负极跟表头负极焊接上,表头正极闲着,只跟输出线焊接在一起,(这输出线是他自己焊的,棕蓝色两根少说1.5平方的线)

   我之前,跟他相谈甚欢,说了很多,我说,你这个上面有表头,接电瓶看表头如果指示电压高,说明接对了,为了安全,将来可以加个输出开关

    等测试正常,再合开关输出,这样不容易烧东西,他很高兴,这次所以他希望我给按个开关,我说不行咱就改一个,比如这6/12开关你用的上吗?

    不行直接断掉6V那路,就可以了,拨到6V那边就可以了,后来干脆把那个强弱开关用上得了,反正也闲着。他说,他用不着6V的,只要出12V就行

    于是,这个强弱选择开关拆下来,焊上两根线,一头接桥的+,一头接表头的+,实测充我的12V电瓶,因为不缺电,所以充电电流的是800MA,冲一会就剩下600MA了

    他就是为了给一个1220的电瓶补充电用,他的电三轮以前是水电的,老不用,爱坏

    所以,后来换了组4820的密封电池,也得定期补充电量,试验好,没事,反正来就是拆散了来的,也没盖子,就这样给他吧,收费15¥,刷微信付款。兴冲冲的走了

欲知后事,且看下集

楼主:
    午饭后,打算看会论坛的贴,

    结果,1点55,还没睡觉,电话来了,一听,是那修阿迪锅的老头,上来就说,上午修的那锅,没修好啊,锅盖漏气,还有俩键不管用。

    我心里暗道:“这老家伙,没事找事,说白了,要是不跟他要钱,他就没这么多事了,你看这,又换钱,又磨叨,修完了不走,耗着

    啊,这才几个小时又瞎挑毛病,你不想想,你来修的是什么毛病?你可是不过电啊,我给你修过电了,这就算一结账了

    你这俩新毛病,早不说,早说一块给你修了,当然,那肯定不是这个价了,尤其那句没修好,听着特刺耳,没修好你能走吗?能付款吗?”

    他问我什么时候能到,他在门口等着呢。我说,十分钟,然后,觉是睡不了了,走吧

   于是,骑着咔哒咔哒的车子,去门市,他在门市门口蹲着呢,我开门,摆上音箱,桌子,充电站,然后,俩人在门口谈判。

    他说,这中午做了一回锅,上面那小嘴跑气,根本没法做饭;

    我说,这玩意锅盖这一块我没法弄,太简单了,但是,我没地方下手,机械活,我不在行,这个咱管不了。

    毕竟这玩意是危险东西,弄不好再炸了就惨了。这也没什么东西,所以,甭拆了,拆也解决不了,万一回头因为我拆这个把你崩出去了,我赔不起你啊。

    老头说:“那不能做饭,我不等于白修吗?跟没修不一样吗?”

    我说,我就不爱听这个,你来时说的是什么毛病啊?不过电吧,我给你修完,怎么敲打,摔都没事,过电了,能操作了,我的活,完了?

    再修可就是另一页了。这锅盖我没能力修,没办法;

    他说,那俩开关都是小事,不修就不修,这个光跑气没法用啊?

    我说,那个真没治,我没弄过锅盖。它就那么点东西,看都看穿了,有什么修头啊,他就非要我修,说你反正也没事干。

    (我就不爱听这个,跟老王一个腔调,老王他也不敢说这话啊,他是做,你这是无耻到牙碜啊,你真把我当老白干了?

    我没事睡会觉也不能干这个啊?该不着我管啊,尤其要是拆换开关,那得大拆啊,我不想拆,尤其不可能白拆,太费劲,为你那俩开关不值得。

    他就一个劲的蘑菇我,反正你也没事,给修修吧?我说,我真没法干。

    他说,给试试给试试,先看看锅盖,我架不住他一个劲蘑菇,点头,将锅里的水倒掉一点,留了1寸,拧上盖子,加电,不一会,呲呲冒气

    我看见那紧急排气口确实往外冒气,这锅的白色塑料盖中间是杏黄色的花型盖,有点像动画片里的猫爪子,上面圆周的一半上,标注双箭头,指向两边,两边写着排气,中间写着啥来着反正就是正常之类的吧,

    我把这个扭拧一下,放在中间对准箭头,排气停止,开始加温,过一会,停了,我开始放气,很多热气,看来没事了,这个毛病,就解决了

    要不说,人心不足蛇吞象,这老头就是这样,又惦记着换开关

    我说,贵贱不给你干这个活,太麻烦,你知道拆一次费多大劲?

    他笑木得儿的说:“费什么劲啊?你干活利索,快。”

    我真无语:“我快就该给你干啊?你知道吗?除了廉价电水壶,4灯锅这类简单的东西,修理费是10¥外,修这压力锅,最少也得20¥起步,看上午我收你15¥,你就有点不乐意,不知道我照顾你了吧?

    这会,啊,一打电话,说什么没修好,没修好你就拿走,你就给钱啊?自己的锅有没有毛病不知道啊?

    电磁炉,除了换全部开关20¥,其他情况修理,都是40起步,微波炉40起步。你别以为修什么都是十块八块的,不是这样。”

    他一见我恼了,又摆出老王那样的赖皮笑:“你看,你急了,我说话可搂着说的,我可没说什么难听的,是吧

    你知道吗,我回去替你宣传,你这地方不好找,我介绍那些人来,特别说明是在党校楼下呢,那小伙子可实在了,收费低,待人热情,跟自己家的孩子似得。

    要不然,就换一个开关,那个蛋糕的开关不要了,咱就换个蒸饭的吧?”

    (我心说,这不换汤不换药吗?要是拆开,我全给你换了也没几个钱,关键是拆出来太麻烦,他还是把钱看得太重了,以为开关值钱呢,却不知道,我是不想费工夫啊,你要是出点血,也值得干,可这么来兴师问罪的,我就是不给你修。)

    我说,:“你不明白,拆一次费多大劲,反正你不拆,我五次三番的说,你不明白吗?为俩开关,拆一次不值得,能用就先这么用吧,等将来出毛病再说。”

    他说:“到时候再修,不又得掏钱啊?”(你真不傻,说实话了吧?现在你修,就为了不掏钱啊?你一撅屁股,我就知道你有没有痔疮。我不能惯着你这毛病。)

    我是拼命摇头,千万次的拒绝,就是不拆,他出主意,说能从前边换吧?

    我说不可能,你不拆开,怎么换啊,他说,从这边打开,能换了吧?

    我说,那你还不如拿个一字改锥把前边的这膜揭开,用改锥捅一下开关的俩点就行了

    他说,那不行,破坏这脸面不行。

    我说,那就没治了,反正我跟你说,拆这锅,前后俩钟头,很麻烦,这活可比上午干的那活费劲多了,得大解体,这种活,没白干的。”

    他说了,这样吧,给你添点钱,修吧?

    我说,添钱也不干,(心说,添点钱,三毛,五毛?还是一块啊都是点钱,你这点钱,我没法用点钞机点啊?冲你这抠门劲,犯不上。)

    所以也就死了心,认死理了:“给钱也不干,费不起那劲。”

    他说,给你添5¥还不行啊?

    我说,干不着,往常,拆前控板,不管是修补板子还是换开关,最少得20-30的,开关都含在里边了,你这5¥够塞牙缝的吗?我修个遥控,也得这个数啊。

    他说,那你打算收多少呢

    我说,好歹也得给添十块钱,也算干个活,5块钱我干不着。

    他就一个劲跟我磨叽,就5¥,干吧,你说,我都给你介绍活呢,你好意思啊?

    我说:“正因为这样,我才上午跟你收15¥啊,我没多要啊,你看你又换钱啦,又说我就给焊几个头了,我不焊几个头,昧着良心给你换几个件上去,收你百八十的你干吗?

    十几块钱,在你看来,是你工资的几百分之一,在我看来,一个月闹不好就是所有收入的十分之一,我TM连房钱都不够

    家里掏房钱,维持着门市,我伺候、供享着你们,十块二十块的这么干活,勉强维持着,就因为我太喜欢这行了,你见过哪个干买卖的,一个月流水才挣370块钱的

    做人,不能光想着自己吧?这么低的价格,该知足就知足,该领情就领情,我不是说别的

    我这要是逼急了不干了,你不可能再找到这么高的能耐,这么低的收费,态度这么好的维修师傅了。信不信?”

    他还是坚持5¥给修吧,反正你也闲着没事干

    我说,我打地铺,睡觉了,也不白干,我到日子少给房东一分钱她也不干啊,你真要逮住蛤蟆攥出尿来啊?

    要修,自己修,你也尝尝费多大劲你拆开了,我给你换开关,5¥我认了。

    他还煮熟的鸭子:“行,我拆,我还正好学学能耐呢?”

    于是,成交,我让出桌子,给他改锥,让她拆,老头还不含糊,上来就拧螺丝,2分钟,拆下底部塑料板

    然后,我指给他,这仨螺丝拧底盖,这俩螺丝固定电路板盒子,都拆下来,白色裤衩就下来了,老头用了5分钟拆下那五个螺丝,不知道怎么弄了

    我看着就着急,一改锥将裤衩八下来。

    他看见前控板了,说,这不已经看见了吗?、

    我说,以前那老茅房,墙上用手指头就能跟女厕所挖通了,也能看见那边,你过得去吗?还是你的手过得去啊

    老头笑笑

    我说,这烙铁下不去,没这么干的,所以,必须拆散了,把这铁腰拆下来,锅得出去,才能下改锥从里边拆下来,得把板子放平了才能拆换开关

    他说,没事,你从前边换,后边烫就是了,我说:车技巴丹,哪有这么干的?

    你拆吧,只要能把这腰拆下来,就没事了

    老头比划了半天,没法子,叹口气,道,算了吧?还是装上吧?

    (我心中暗笑,就知道你会这样说,跟李广利当年奉汉武之命出征大宛,兴师动众,损兵折将,无功而返,声大雨点小,眼大肚子小。没那能耐,就拉倒。)

    于是,又吭哧吭哧的装回去,还装错了螺丝,多出俩慢丝,少俩快丝,没法固定电路板壳子

    又指给他拆那三个固定裤衩的里边有俩快丝,拆下来,换上慢丝,这回就有了

    折腾半天,总算装好,他垂头丧气又洋洋得意,(台词:我装底盖比你这专业的快)他又说,你要是拆,只怕也得费这么长工夫吧?

    我说,现在知道拆一次多费劲了吧?我给你出的主意,就是一改锥的事,你反过来调过去,不就是这么点事吗

    找我修,又不听我的,给钱痛快点的话,这会早解决了。你72了,不在乎了,你有的是时间耗,可是,你是在浪费我的生命啊。

    他还不走,拿起我桌子上的一块塑料铜,说这个不是我锅里边调出来的吧?

    我说,这是上午修充电机的那人的,烧的保险座,他说,我这锅的螺丝都上上了?我说,你觉得还有地方拧螺丝吗?桌上拆出来的那些锅巴,你别忘了扫了兜里带走回去嚼。

    正好,又来一个小伙子,也是圆脸,男生女相的,穿着深棕色的不知道啥料的衣服,挺精神,开着个面包来的

    因为他的车子在门口停着,不能过来,只好停在隔壁门口(今天老牛家和老年会都没开门),问我修电视不,老电视

    我说修,这边老头才不情愿的走,我送他出去

    那边小伙子抱来个21的太次啦电视,说是开机图像出来马上暗下去,拍打就亮,再次暗下去

    我信心满满的开始拆机,很快,拆开,发现,机器很新,保存保养的不错

    拆开看,板子果然,高压包的灯丝脚虚焊,很明显了,补焊一下其实问题已经解决

   但是 想到老头这事,防患于未然,说看意思,这些发热的地方都补焊一下,用的住,于是多补焊了高压包周围的几个点,又补焊尾板,这样既仔细,也厚道,你再收个二三十的,他也没话说

    干完了,试机,图像正常,他说,能不能把开关也换了,都不管用了(开头还问我有没有遥控,我说不备着那玩意)

    我点头,于是,拆下顶部的6个开关,就2根线到主板,肯定是电阻阵的设计,更换全部的开关6个。

    这时候老头来,问我有绳子没有,我说我从没有准备过绳子,他不死心

    我说,你那么长的绳子能捆来还能捆不回去啊?是热胀冷缩还是装得个头大了,我看着你上面还富裕那么长双过来的一段呢,不行就单捆吧

    老头不死心,我也装模作样的给找,他看见我那马子上放的两头带钩的弹性带,拿起来

    我说,那是我车子用的绑东西的带子,他又抓起一把白色的绳子,一扯,断了(是类似电缆里边的那种纸带)最后看看,无奈,失望的出去了

    又在外边捆了半小时,什么也没说,跟上午一样悄无声的走了。

    给那小伙子换完开关,装好机器,试好,收费25¥,微信付款。

    后来,昨天来修飞科数显白液晶中文剃须刀的电机烧了,我给拆下电机,网上查,至少18.9¥,不便宜

   打算让他自己找找本地有没有,他没空,上班呢,是黄衣服的送餐员,国美啥的,啊,美团。

    后来商量,愿意让我给找一个旧的能用就行

    于是,我从家里2KG玩具电机里边找出4个扁的短的,结果,就一个可以,剩下的几个都是12V的。

    换上这个,能用,就是慢,转起来三个刀跟柴油机似得声音可能是转速慢。

    今天交活,大体满意,收费25¥网付。今天算是不错,好歹入一百多点。

楼主:
朋友送的三色LED灯带,天生缺绿,只有红蓝,开始怎么也点不着,后来反复审问,不断用刑,扎了多少次,钉竹签,楔钉子,最终,总算屈服了,只是没绿色,哎,灯带呢,点亮的效果没拍?算了,先上控制部分吧

网友A:
今天怎么有时间发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今天怎么有时间发帖子

下班前,把这长篇打出来带回来,顺道发了,不发就困了,编辑过程中,脑袋几次撞床板啊

网友B:
阿姨被忽悠着,花了6百块钱买的山地车,也不结实啊。还是每天晚上老哥夜骑,跑得太苦了?您不有个修车的常年业务伙伴么,回头去看看吧。尽量快些修好吧,不要骑烂车跑远路,伤膝盖的。

电动汽车充电器,咋总憋保险呢?而且,连架保险管的座都能烧坏,这发热可真是要命啊,是不是有别的地方,还有啥隐患,等着下回再折腾您一趟啊?

老哥吃亏在这些老人家的眼里,永远只有料钱,没有工钱。技术服务费明码标价,让干啥活都好商量,老想着花个三分两毛的件钱,使唤便宜人,哪成啊。修锅盖,就算锅盖的工钱。指导培训是免费的,他还免费借用了工具和操作台,自己拆装一次,也就心里有数为啥不肯白给他忙乎了。

换扁桥的那哥们,已经把机壳打开了,而且还找到了坏件。懂得换大电流的,更耐用,也能自己焊输出线,看来也不是纯外行。自己能干点活的,也就更知道自己能干啥,对自己干不了的活,也就认同付费了。多跟年轻人打交道,还是多少通快一点。起码不至于像“坏人变老了”的那样没下限的泡蘑菇,起腻呼来占小便宜。

修电视的哥们也不错。电视使用环境好,保养得好。活干得周全。给钱也痛快。

剃须刀转速慢了,会不会变成拔毛刀,但愿不要埋个雷回头炸自己。

LED控制盒开关是好的,牛屎片的控制也是好的。但是爆了一个2P4M的晶闸管,我手头没跟它驱动电压差不多的,所以没得修。老哥的配件全,大概搞一下,花的功夫还没写帖子、拍照的时间长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朋友送的三色LED灯带,天生缺绿,只有红蓝,开始怎么也点不着,后来反复审问,不断用刑,扎了多少次,钉竹 ...

这灯带驱动看着带载能力不错。

网友:
86号 糊涂侦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阿姨被忽悠着,花了6百块钱买的山地车,也不结实啊。还是每天晚上老哥夜骑,跑得太苦了?您不有个修车的常 ...

逼急了,再花150网购一个拼装起来骑,找那老伙伴,担心他一直惦记着我这车子呢,刚买了就惦记着拿他那单速的日本车子换我的

电动汽车充电机1500W的功耗,小保险座才有多大加持力啊,邓庄那边的村路估计好走不了,半年一次,或者更长时间一次,已经很不错了,这次换大保险了,应该短时间没他什么活了。

剃须刀那个,本身用的电机就是玩具电机,俩腿在侧面出腿的那种,不是在轴向出腿的,电流肯定不够,马云家卖的同样的电机,短路电流有3A和5A两种,这哥们跟我说的时候就是,旧的没关系,能凑合用几个星期就知足,主要这种剃须刀不便宜,舍不得扔了,原话大体意思。所以,我也只能勉为其难给换这个电机了,转速估计达不到,它是电机的轴上的轮充作偏心轮带个内齿轮转,内齿轮外边带三个行星轮转动3个轴,差一点,松点紧点都是麻烦,说不转就不转,拆装好几次,开始真是往下拔啊,认为电机线焊反了现在调过来,虽然是逆时针,但是,问题是我已经让它拔完了,只好让那小伙子来验证效果了当时是满电60分,我之前给用夹子供5V给冲的,虽然声音不好听,转速貌似也低,但是可以用,我把电机也给他了,也指给他马云家搜剃须刀电机第一个就是它,不行就买一个,回头我帮他装上,就一劳永逸了,让他拿着坏电机,问问本地有没有卖的,没有再网购,做的还算周全吧?

我用测灯仪怎么对付也没对付亮绿色啊,所以才认为是绿色的坏了,回头看看,可控硅好找,一直认为盒子没事,只是怀疑灯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灯带驱动看着带载能力不错。

有这一米灯带固定了门上,制造点光污染也不错

网友D:
老哥帖子里的老头,基本上都是爱占便宜的,零件有价,技术才是无价呢

网友B:
日本车两三百,换走这个变速的,他比您划算多了。都是老中医,甭整这偏方啦。

剃须刀那哥们,您真的是连修理,带指导,做到仁至义尽了。俗话说“干活不由东,累死也稀松”这次的活,纯粹是按照他的要求进行的,咱的确不落褒贬。我也讨厌那种一点冗余量都不留的结构设计,弄得组装的活,格外难为我这手残党,已经装坏好几件东西了。

我没有测灯仪,所以直接换灯带控制盒来试的。试的时候,反复插拔多次,可能吧绿色的接线,给捅进塑料里头了,或者是坏控制盒给绿线送错了电,埋了隐患?里面的可控硅,我拆开看的时候,是有肉眼可见的炸裂的,封装材料已经碎下来一块了。

那个盒子,每按键一次,换一种亮灯模式,有三基色、三间色和轮询闪烁变色等几个模式,还是听好看的。修一下,不光能驱动3色灯带,改接口,还可以控制灯箱闪字什么的,挺多用。不过才2~3元一个的产品,真不知道厂家是怎么做出来利润的。

网友E:
还是衡水老哥人实在,拆开了给他随便换两个件,要他个三十五十的他也不懂,他还得说您干活仔细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这一米灯带固定了门上,制造点光污染也不错

飞科数显白液晶中文剃须刀的电机,这东西虚有其表啊

130型号电机

原来应该用这个是不是山上的飞科

网友:
长篇小说抠门老头

网友:
有个老头去坐公交车,发现投一块钱只坐5站就到了,别人坐十几站也只要1块,太亏了,划不来,可走着去又太远,所以往反方向走了2站地,这次投一次钱就可以坐7站了,心里好受多了。。

楼主:
麦克斯,
啊,局长,我有个秘密要告诉你,
说吧
不行,按规定,必须使用隔音罩。
什么,你说什么?
局长,你说什么我听不见
唉,还是撤了隔音罩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老哥帖子里的老头,基本上都是爱占便宜的,零件有价,技术才是无价呢

三个字代表一切---老鸡贼老油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日本车两三百,换走这个变速的,他比您划算多了。都是老中医,甭整这偏方啦。

剃须刀那哥们,您真的是连修 ...

他那个日本车子卖500,卖了好几年了,还在路边摆着呢
我那个测灯仪,就是用个煤气点火器的小升压板做的,串了很大电阻,确保400-500V下电流很小,点一个和点一串都能保证亮,且同时摸两表笔也电不着,锂电供电,俩火柴盒大小(电话线路防盗器小盒子),以前好像发过贴
回头换换可控硅试试,光这一段的话,随便找个可控硅就行了,正好修充电器拆出几个BT151,换完之后估计可以控制电炉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是衡水老哥人实在,拆开了给他随便换两个件,要他个三十五十的他也不懂,他还得说您干活仔细呢。 ...

这不,今天东边老年会女老板的新老公来修个红色马桶电饭煲,这次怎么也给他准备点件,虽然山寨点,收多了不好,收少了对不起自己,拆不好拆弄不好弄的,下午取,唉,准备的这几个件,也是为了避免双方尴尬,看他们宰老头老太太那狠劲,我却下不了狠心杀富济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