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个做工相对好的太阳能感应灯

楼主(2019-01-21):
手机微信传图,一次可选择9张(微信限制),上传完后再次选图片,多次选择的图片按选择顺序自动排列(上传到论坛后会倒序),有规律可循,
过年回家准备带回去挂在路口照明,数码达人总要先拆了看看

背面6个螺丝,已经拆掉

打开 防水做的不错 后盖上的两片塑料片顶住电池,防止晃动

白色的是密封圈,橡胶材质,可惜这里有一个断点

电池是手机电池,不是常见的18650 800ma 20161602生产日期

电池是用泡沫胶粘的,

主板 看上去肉挺多的

红外感应主控 AS083

AS083/AS084第三代8脚人体红外感应IC的应用优势:
1.工业级标准,稳定性好,抗干扰性强,工作温度范围宽,有利于通过多种认证。
2. 内置输出 PIR 传感器基准电压,有效减少因电压变化引起的干扰。
3. 内置运算放大器,可与多种 PIR 传感器匹配,进行信号预处理。
4. 内置运算放大器周边电路,研发、生产时无需调试,节省开发时间和生产成本。
5. 内置高精度算法单元,可自调整适应当前环境,有效区分人体信号和干扰信号。
6. 感应距离远,与优质菲涅尔透镜配合,可以达到15-20米的感应距离,且误动作机率远低于传统控制芯片。
7. 内置高精度晶振,外围电子元件更少,更容易电路的设计。
8. 内置屏蔽时间定时器,有效抑制重复误动作。
9. 控制信号输出延迟时间可调、精准、范围宽。
10. 无负载工作电流小于 50uA,节电性能优异,适用于电池供电。
11. 外接光敏三极管或光敏电阻,白天不工作。
12. 工作温度范围更宽,-40℃-+85℃均可工作。
13. 可外加热敏电阻或使用 IC 内部的热敏传感器探测环境温度,对因环境温度变化造成的灵
敏度下降进行补偿(需定制)。
14. 可外接双探头或三探头,实现全角度、远距离探测(需定制)。
15. 控制信号输出可做成 PWM 输出,方便控制LED 半亮、全亮或渐亮渐灭(需定制)。
16. 控制信号输出可控制可控硅,节省成本(需定制)。

https://wenku.baidu.com/view/f77ec1c9f524ccbff12184d3.html

太阳能充电板通过ss14防止倒灌

DW03二合一锂电保护芯片 - DW03是一款二合一的单节锂电池及聚合物电池的集成电路

DW03二合一锂电保护芯片详细资料:
https://wenku.baidu.com/view/cfc ... 1aa81144318fd4.html

电池线上套了热缩套管,防止焊接时烫坏,从细节上可看出这个厂家用心了

谢谢围观,欢迎指导!
END

网友A:
为啥只在电池线上套热缩管?

网友:
节能环保,这个可以有

网友:
谢谢分享。。。。做工用料确实不错。。。。

网友B:
这个还真的和以前的方案完全不同,做工不错算是比较用心了。

网友:
确实做工好用料足。

网友C:
这种太阳能感应灯如果不外接充电,全靠太阳能充电的话,充电效果不会太理想。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还真的和以前的方案完全不同,做工不错算是比较用心了。

俺买了四个,18650电池的,都加了DC3.5的充电插头,能用头灯或者强光手电的充电器补充电。20珠遮住太阳能板实测能微亮72小时以上,8珠的一直放在卫生间能用一个月。

网友D:
这种8脚人体红外芯片比较好,可以把感应电路做的很小。

网友:
太阳能电池直接对电池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啥只在电池线上套热缩管?

电池线短路比较维修,后端有dw03保护,短路也不至于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太阳能感应灯如果不外接充电,全靠太阳能充电的话,充电效果不会太理想。 ...

要多晒太阳少用灯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8脚人体红外芯片比较好,可以把感应电路做的很小。

对的,这是这两年新出来的芯片,那个多脚的已经好多年了

网友E:
灯不少,亮度应该可以

网友:
哪还能买啊,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E:
灯不少,亮度应该可以

这个很亮的,我还有另外一个四灯的,亮度相差很大

网友F:
这灯亮度如何?相当于多少瓦?

网友:
不知道照射范围大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灯亮度如何?相当于多少瓦?

没测量过,反正很亮,很废电,准备加18650进去